[其他] 电阻屏和电容屏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1-12-16):
截取网上的一段解释可是单纯的屏幕么,可屏幕是不能触摸的啊

我现在用的屏,需要上面贴一个触摸板
这个电阻和电容,指的是屏还是触摸板?

网友A:
就是原理和触感不太一样吧

网友B:
价格不一样

网友C:
电阻屏需要有压力,电容屏不需要

网友D:
你说的电阻屏还是电容屏是指触摸板

网友E:
只有触摸板才能有触摸功能啊,液晶屏没有触摸功能

网友F:
你要知道屏幕没有触摸功能,触摸可以放在液晶上面,给人感觉是触摸屏而已;但是,他俩是两个东西

网友G:
电容屏就是靠电容感应,电阻屏是压力感应

网友H:
你不用了解太深刻吧,直接有钱电容屏,没钱电阻屏呗

网友I:
可以理解为触摸板是电容触摸或者电阻触摸

网友J:
触摸屏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触摸输入,一个是屏显示

网友K:
感觉还是电容屏比较好,灵敏度比较高

网友L:
触摸是给MCU输入信号,屏幕是MCU输出信号

网友M:
触摸屏就是长得像屏,带有触摸功能的东西

网友N:
先了解屏幕,然后触摸就是放在屏幕上的一个物体

网友O:
触摸屏是给单片机提供信号的,做人机交互一般都用它

网友P:
触摸屏就是一种电容/电压感应的,将电容/电压转变成电信号

网友Q:
你理解的对,是触摸板,不是屏

网友R:
对啊,屏幕不带触摸功能,都是外置的触摸板的

网友S:
我们理解的触摸屏是屏带触摸功能,其实他俩是两个功能

网友T:
屏幕是屏幕。触摸是触摸,分开考虑就对了

网友U:
触摸一般都是把外部信号转变成电信号,让芯片去处理的

网友V:
你理解的对,屏幕没有触摸功能,都是需要触摸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理解的对,屏幕没有触摸功能,都是需要触摸板的

开始不知道,因为厂家都是粘好的,
后来才知道~~~~

网友W(2022-01-15):
检测原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