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上位机 控制usb转串口 端口io高低翻转

楼主(2021-12-16):
想请教一下,如何通过串口发送指令的方式,实现  usb转串口的 TXD 管脚实现  高低电平的翻转?

简单来说,我想实现上位机一个按钮 ,按下时 TXD 输出为低  ,不按时 输出为 高电平。实际的硬件是 usb转串口工具【pl2303芯片】;

还请大家给个思路,谢谢了先

网友A:
这个不好搞,因为串口数据帧中有起始位和停止位,即使发送的字节数据为0xFF或0x00,也会有变化。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的回复。我考虑用其他方式试试。

网友B:
可以控制流控脚

网友C:
这个要看看芯片有没有break line的功能,如果有,且驱动软件支持的话。那么使能break line这个功能,TX引脚就会输出低电平,关闭使能,恢复默认的高电平。或者 你也可以看看芯片有没有RTS引脚,这个引脚也是可以输出电平的

网友D:
直接通过串口通讯发送信息不更方便么?而且还容易扩展功能。

网友E:
通过串口实现翻转不好弄

网友F:
哪些系列的有break line的功能啊

网友G:
是通过串口通讯控制其他的io口翻转是吗

网友H:
break line的功能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I:
这个不好弄

网友J:
串口数据帧中有起始位和停止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