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53 systick异常问题请教

楼主(2021-12-16):
最近在测试M253时,发现M253的systcick选择时钟源为非HCLK时,例如HCLK/2时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首先贴上测试代码,测试工具为Numaker-M253LE V1.1,测试代码为BSP包中Template模板工程上添加systick使能代码。

楼主:
下载后运行输出,只打印了主程序Hello World,并没有进入中断,查看寄存器设置均正常,systick计数一直为0.

楼主:
修改时钟源为HCLK后,功能正常。故猜测是不是systick的时钟源选择这里还有啥要注意的?

楼主:
附上相关寄存器描述。

网友A:
这个uart小窗口,
感觉好高级,回去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uart小窗口,
感觉好高级,回去研究一下

加上那个semihost的宏定义,debug界面下就可以打开了,不需要外接串口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上那个semihost的宏定义,debug界面下就可以打开了,不需要外接串口了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uart小窗口,
感觉好高级,回去研究一下

别说,
是挺好

楼主:
破案了,原因是M253新增了一些时钟的控制位,很多模块都可以灵活配置,单独开关,控制功耗。把这个位打开,功能正常。

网友C:
可以更改时钟源吗

网友D:
这个时钟是默认的吗

网友E:
这个宏定义在哪里啊

网友F:
应该可以重新配置啊

网友G:
如果寄存器有这个分频 为什么还不行呢

网友H:
异常的表现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更改时钟源吗

可以更改时钟源,时钟源为HCLK以外的时候需要打开EXSTCKEN位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时钟是默认的吗

不是默认的,默认的是HCLK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异常的表现是什么呢

异常表现就是systick不计数

网友I:
学习了,真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