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HC32L11X量产编程的问题

楼主(2021-12-16):
原厂提供3个编程器,其中两个是串口的,速度感人,剩下一个swd接口的,只能纯脱机工作,我们用jlink开发,发现库里面没有对应的器件,这里有没原厂工程,请推荐一下合适量产编程器,谢谢!

网友A(点评):
原厂提供的编程器是那种黑盒子吗?这个可以在串口和SWD两者烧录模式之间切换啊

网友B:
jlink应该直接能用的吧

网友C:
你们的量还真大,
我们量产的话,也是jlink

网友D:
好像不能批量编程的

网友E:
应该使用专用的编程器了

网友F:
貌似没有量产的这种

网友G:
最多同时烧写四片是吗

网友H:
那个需要专用的批量烧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