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RCT6替代stm32F107RCT6网络不通

楼主(2021-12-16):
我使用GD32F107RCT6替代stm32F107RCT6,在网络上不通,PHY使用的是DP82848,在网上找了好几篇帖子修改了一下还是不通

网友A:
先确认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你用STM32是不是就可以ping通的,如果能ping通,你是把ST的程序直接下载到GD芯片中的还是使用了GD的库,重新编译过一次?不管怎么样,都建议使用GD的库在重新移植编译一次,ping不通的时候,先看一下是否进入中断服务函数,如果有,说明正确收到了数据,可排查接收后的处理函数和发送部分,如果中断都进不了,检查硬件或程序问题,是否正确初始化了网卡,如果可以,贴上你的源码,供他们帮你提供一些问题可能点

楼主(点评):
我是使用的stm32的标准库,使用stm32是网络传输数据是正常的。

楼主(点评):
自动协商使能和失能都尝试过

网友B:
能直接使用官方例程吗

网友C:
跟phy芯片之间的交互正常吗

网友D:
需要初始化这么多的东西吗

网友E:
因该是io口的设置不一样

网友F:
有可能只是上拉下拉导致的

网友G:
配置不一样,有误差。

网友H:
我觉得就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