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10字节唯一序列号,我只想用8字节,该选哪8个字节好?

楼主(2021-12-16):
AD, AC
10字节唯一序列号,我只想用8字节,该选哪8个字节好?用这图中的这8字节应该重复的概率很低吧?

网友A:
红色部分必须要有才能是唯一

网友B:
这个生成规则几乎和我们的一样
X, Y, 片号必须要有, 然后lot ID从最低字节开始至少要有,四五个, 能保证大概率不会重复
至于lot id里边用了多少bit这个就得官方给你说法了, 可以进行适当压缩。

网友C:
可以自己选择用高字节还是低字节吗

网友D:
这个序列号是不可以更改的吧

网友E:
这个序列号是用于什么的呢

网友F:
这个序列号是自己生成的吗

网友G(2022-01-18):
这个序列号是否可以更改

网友H:
怎么还要取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