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103GPIO输入漂移问题

楼主(2021-12-16):
0-24V信号,通过光隔电路处理,进入到STM32F103RCT7的PA15,PA15设置成浮空输入,在外部没有输入信号的情况下,运行过程中LED指示灯不时会亮起,说明PA15输出了低电平,一直找不到原因,哪位高手,给分析一下

网友A:
"说明PA15输出了高电平"应该是输出低电平点亮LED吧?去掉光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PA15输出了高电平"应该是输出低电平点亮LED吧?去掉光耦试试.

写错了,已改正

网友B:
如果PA15没有连到额外的地方的话,肯定是程序问题,前提是原理图与实物能对应上

网友C:
光耦或者三极管不焊接,运行程序,看是不是外部电路影响的,

网友D:
去掉或断开光耦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