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保护元器件在汽车电子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楼主(2021-12-16):
汽车电子,是由传感器、微处理器、执行器等电子元件及其零部件组成的电控系统。

要知道,汽车电子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和苛刻,任何器件在连接到12V电源上时,其工作电压必须保持在9V-16V电压范围之间,同时,还必须时刻应对抛负载突降、电池反向、尖峰信号、冷车发动、噪声等问题。因此,电路保护元器件在汽车电子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一、自恢复保险丝在USB接口应用中的防护:

如今的汽车,都带有USB3.0端口,除了过压保护、静电防护,还有过流保护,三种不同类型的电路保护元器件相结合才能够免受潜在的破坏和损害。在USB端口,使用自恢复保险丝PTC,可起到保护自恢复的作用,防止突然短路引起的损坏,并达到符合UL60950要求。对于USB3.0应用中的过压保护,还可以使用一种混合方式,以热耦合方式连接一个二极管和PTC。

二、自恢复保险丝在点烟器电路应用中的防护:

通常情况,汽车电子在正常运行下,比较容易出现异常现状,如过流的问题。如果相应电路防护措施没做到位的话,很容易导致点烟器电路的损坏甚至损坏充电电路。如果使用传统的一次性保险丝进行保护的话,出现故障就要更换保险丝,这对于终端的使用人群来说,显然难以实现。此时,如果选用自恢复保险丝进行过流保护的话,在出现异常故障时实施保护,故障排除后自动恢复,就不需要频繁更换。

三、自恢复保险丝在车窗供电系统应用中的防护:

都知道,汽车车窗的供电系统,是需要负担很大的电流,所以在电路之中,需要用到比较粗的导线,否则容易出现导线过热引起燃烧的危险性。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另外一种高效的解决方案可实施,在线路中串入自恢复保险丝,减小导线直径的同时,还能够保证线路的安全。

四、自恢复保险丝在LED照明应用中的防护:

如今,LED发光二极管,普遍应用于在汽车之中,尽管LED具有高效和耐用的特点,但是很容易受到热、ESD和异常短路的影响,从而导致产品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存在潜在的安全问题。为此,汽车制造商对于照明系统的防护方案刻不容缓。在照明系统电路解决方案之中,自恢复保险丝与LED器件串联,提供过流保护的同时,还可以提供过热保护。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电路安全工程设计师在选择过流器件自恢复保险丝时,首先,要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着手考虑。静态指的是电压、电流、失效电流、环境温度等;动态指的是熔断时间、融化热能值等。其次,要通过自恢复保险丝的理论计算。最后,结合实际设计电路解决方案现场进行测试验证,根据分析设计出最佳的保护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