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GT6的I2C2总是BUSY,为何?

楼主(2021-12-16):
一个项目是STM32F407IGT6的I2C1读取时钟芯片SD2505,一切正常;另一个项目STM32F407ZGT6的I2C2读取SD2505,总线一直处于BUSY状态,总是停留在“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x, I2C_FLAG_BUSY));”这一句,示波器看SDA与SCL,为+ 5V高电平;
对比两块板子的I2C1与I2C2的寄存器配置数据,完全一致,真是无从下手,快疯了!

楼主:
问题解决,把I2C2的初始化语句的顺序做了些调整,居然OK了,奇怪!

建议用软件iic

网友A:
时序或者硬件本身就是busy

网友B:
这里有个相似话题分享:

I2C配置顺序引发的异常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个相似话题分享:

I2C配置顺序引发的异常案例

的确是这样,这两条语句不能放在GPIO初始化之前
I2C_DeInit(I2C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2,ENABLE);
但是,为什么我的STM32F407IGT6就可以呢!邪门!

网友C:
STM32  的I2C真是STM32的BUG之源,好在都能软件修

楼主:
STM32的IIC这个BUSY死锁的问题,实在令人绝望,软件上还得辅助CR1的SWRST位来复位IIC,然后重新初始化,并且在100K操作时,出现死锁的频率还能够容忍,当200K操作时,死锁的频率实在不能忍受。把上拉电阻由10K降为2K,也没有什么改观。

网友D:
建议用模拟I2C哈,ST的不是说I2C有BUG么

网友E:
我觉得还是用模拟I2C吧,靠谱一些

网友F:
为啥BUSY啊,是不是强制上拉了啊?

网友G:
用I2C1就好使?那你用I2C1呗

网友H:
我平时都是用I2C模拟的,这样方便一些

网友I:
这个可以咨询一下ST的FAE,问问他们咋解决?

网友J:
是不是I2C2有其他特殊配置啊?你得注意哦

网友K:
I2C2用那些引脚,有没有啥特殊引脚被占用啊?

网友L:
我觉得你可以仿真跟一下,看看为啥会这样

网友M:
属实,要不你用模拟I2C试试

楼主:
今天又做了些测试,这样初始化: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I2C2);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I2C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2,ENABLE);
        I2C_De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0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20000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2, ENABLE);
没有做重新初始化,经长时间读时钟观察,没有问题,也就是说要先初始化IO口。
因此,不是ST的IIC接口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使用的问题!

网友N:
I2C有设计缺陷?

网友O:
用一个while循环判断总线是否忙?

网友P:
在读完数据后i2c就busy 吗

网友Q:
不是必须判断busy位

网友R:
开了什么中断吧

网友S:
时序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T:
当发现有低脉冲出现在 SCL 或 SDA 上时,则认 为总线进入了 Busy 状态

网友U:
iic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V:
可能地址写的不对。

网友W:
这个代码一样吗

网友R:
2C没有busy位的,发送start信号,发送数据,接收方应答

网友P:
看看复位 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O:
习惯用模拟iic了。

网友N:
检测BUSY的标志位

网友V:
IIC的地址有问题吧。

网友U:
iic的驱动能力不足的

网友T:
配置I2C模块正确吗

网友W:
电路设计有问题吗

网友S:
在初始化完以后busy位就会置位。

网友Q:
可以检查下是否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