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031C6T收发测试I2C

楼主(2021-12-16):
/********************************************************************************************************
**函数信息 :I2CMasterTest(I2C_TypeDef *I2Cx)
**功能描述 :I2C接收发送数据测试程序
**输入参数 :I2C_TypeDef *I2Cx,选择I2C1,I2C2
**输出参数 :无
********************************************************************************************************/
unsigned char rxBuffer[16] = {0};

void I2CMasterTest(I2C_TypeDef *I2Cx)
{
    unsigned char i;

    I2CInitMasterMode();

    I2CMasterWrite(I2C1, FLASH_DEVICE_ADDR, 16 * 1, 16, tx_buffer0 );

    for(i = 0; i < 16 ; i ++) {
        UartSendGroup((u8*)printBuf, sprintf(printBuf, "TX data is: %x \r\n", tx_buffer0[i]));
    }

    I2CMasterRead(I2C1, FLASH_DEVICE_ADDR, 16 * 1, 16, rx_buffer0 );

    for(i = 0; i < 16; i++) {
        UartSendGroup((u8*)printBuf, sprintf(printBuf, "RX data%d is  : %x \r\n", i, rx_buffer0[i]));
    }

}

/********************************************************************************************************
**函数信息 :I2CInitMasterMode(void) //unit is Khz
**功能描述 :初始化I2C
**输入参数 :I2C_TypeDef *I2Cx,选择I2C1,I2C2
**输出参数 :无
********************************************************************************************************/
void I2CInitMasterMode(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开启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MASTER;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 = FLASH_DEVICE_ADDR;
    I2C_InitStructure.I2C_Speed = I2C_Speed_STANDARD;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100000;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1);

}

int main(void)
{
    uart_initwBaudRate(115200);
    I2CMasterTest(I2C1);                                                        //I2C收发数据
    while(1) {

    }
}
/********************************************************************************************************
**函数信息 :uart_initwBaudRate(u32 bound)
**功能描述 :UART初始化
**输入参数 :bound
**输出参数 :无
********************************************************************************************************/
void uart_initwBaudRate(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ART1, ENABLE);                       //使能UART1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UART 初始化设置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1);

    UART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bound;                                   //串口波特率
    UART_InitStructure.UART_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ART_InitStructure.UART_Parity = U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位
    UART_InitStructure.U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ART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ART_Init(UART1, &U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ART_Cmd(U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U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9

    //U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10

}

网友A:
这是属于硬件I2C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