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PE求助

楼主(2021-12-16):
HC32F460使用keil ,出现Invalid ROM Table,想用ISP擦除芯片,老是连接不成功,显示串口连接超时。
这该怎么办?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Invalid ROM Table?

谢谢大家。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一般这样的是超频了,原先板子上的晶体是25M的,换成8M的,就解决了。

楼主:
不过,后续还是无法用华大的HDSC ISP这个工具进行串口操作,不知道为什么。连线是按照官方连的。

连好线之后,再上电,然后按一下reset,就可以连接ISP模式了

网友A:
加我3386208645Q,应该是缺少一包。

网友B:
超频是换晶振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频是换晶振的么?

是的,我自己做的板子,原先用的是25M的晶体。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只换晶振的话,各个系数会不会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