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10uF/1206/50V电容总是击穿短路

楼主(2021-12-16):
10uF/1206/50V电容总是击穿短路。
电容两端空载34V,接上负载27V。
耐压值余量是不是不够?但是10uF的最大耐压只能找到50V的,没有100V,怀疑是电容质量不行。各位大佬能帮忙分析分析吗?
之前出过一批没发生这种问题,就最近一批板子老是短路。

网友A:
怕不是三星的电容吧

网友B:
是感性负载么?
感性负载要加续流保护或尖峰吸收,不然什么电容都不管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网友D:
1206 封装耐压50V的 不靠谱
很多虚标 耐压达不到
改用1210

网友E:
感觉是电容良率问题
之前用过50V,4.7u的0805,也是发生百分之几的短路,但是其他没短路的,长期几年上电也没短路,所以还是良率问题。
至于余量,我觉得不能拿这个来说。

你厂家敢标到50,那我用到48在逻辑上都是对的。你要跟我说没人这么用的,那就是耍流氓了。至于瞬间峰值超压什么的,大家拿示波器夹上去看就知道是谁的锅了。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样故障,25V,很容易挂,纹波抑制效果也不太好;现在换1210,就没有坏过,纹波抑制效果也好很多

网友G:
  我前一阵买的104/50V 0805 MLCC贴片电容也是好多短路的,根本不是耐压的问题,电容作为电源旁路使用,实际电压才3.3V和5V,换品牌吧。这种电容有的是首次上电就短路,有的是用一段时间短路,隐患特别大,只能报废处理,我这边后来是换了国外的某个牌子。  电容不良原因据说是内部翅片随温度变形导致的,不过前几年没有出过这种问题,所以大概率还是某些厂家或品牌的电容工艺和质量管理不到位。

网友H:
标称50V的产品实际远远高于此值,这是惯例!尽管如此,应用中还是必须严遵降额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不是三星的电容吧

还真是三星电容

大容量MLCC老老实实日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前一阵买的104/50V 0805 MLCC贴片电容也是好多短路的,根本不是耐压的问题,电容作为电源旁路使用,实 ...

是的,有的线上测试时就短路了,有的上机运行几天才短路,脑袋疼

网友H:
产品耐压实际值达不到标称值的情况微乎其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有的线上测试时就短路了,有的上机运行几天才短路,脑袋疼

  换村田的吧,从网上的反馈看,三星和国产的都可能有这个问题,就是正规的村田等日系大容量MLCC(104以上)比较靠谱,我上次10块板子出现5次短路的,修好了也没敢出货,重新买村田的,把104电容全换了。

网友I:
确定是电击穿吗?
1206封装算是比较大的表贴件了。MLCC陶瓷电容是那种一层层的极板交叉的结构,尤其是大封装的MLCC,在外部应力作用下,有可能发生物理损伤,两极短接。尤其是布局位置不合适,比如布在应力集中的板边、折角延长线等区域,可能在装配应力、运行震动等作用下时随着PCB弯曲而损坏,正负极搭上,短路。

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J:
如果经费等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做器件的失效分析,看是否受机械应力损伤造成的。如果是机械应力,可以看到裂纹。

网友K:
理论上50V的耐压值是够了的,要看你用的什么品牌的电容,有些三线品牌参数指标虚高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定是电击穿吗?
1206封装算是比较大的表贴件了。MLCC陶瓷电容是那种一层层的极板交叉的结构,尤其是大封 ...

感谢您提供的思路。现在问题就在这儿,不是很确定是不是电击穿。
目前有以下几种猜测:
1、电击穿。使用的是标称50V电容,电容两端空载34V,接上负载27V,如果是电击穿,那就是电容50V是虚标,或者电容批量不良。
2、电容受应力损伤。电容位置的确是靠板边,距离板边3.8mm,曾经也怀疑是双拼板在分板时电容受到应力损伤,从切片看也的确看到了内部裂痕(但是电极端内部有黑色灼烧点,不确定裂痕是否是电击穿形成,还是先有裂痕再有击穿)。分板工装比较简单,由于板边器件比较多,无法使用VCUT方式,都是卡在槽位里去人工掰开。发现问题后让厂家不要用卡槽的方式分板,用斜口钳一点一点去剪,电容位置尽量小心不要让它受力,结果还是发生两块板子电容短路,显微镜下能看到明显裂痕,这两块板子在ICT测试时电容正常,FCT后用万用表测试电容两端短路。
现在我感觉这两种原因都有可能存在,接下来的步骤就是:
1、换电容耐压值,换成标称100V;
2、由于100V贴片电容资源比较难找,如果找不到就换其他品牌50V的,三星OUT;
3、板边开槽,分板时尽量避免电容受力。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谢您提供的思路。现在问题就在这儿,不是很确定是不是电击穿。
目前有以下几种猜测:
1、电击穿。使用 ...

我觉得是机械应力

网友M:
陶瓷电容的击穿电压要比额定电压要高一般都在1.5倍,称为BDV,电压击穿后的常见都是内部开个小孔,表现为电阻变小最小基本在几百欧以上,这种一般用静电枪很容易复现,大部分电阻都在K级以上。
短路 这都是低阻抗了,电击穿远比这个高,这种极有可能是机械力导致的破裂,只有机械损伤电阻是极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陶瓷电容的击穿电压要比额定电压要高一般都在1.5倍,称为BDV,电压击穿后的常见都是内部开个小孔,表现为电 ...

学习了,有用的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