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MOS管DS短路

楼主:
PMOS管DS短路,一般应用时工作没问题,当输出功率大的时候很容易造成DS短路,谁知道电路哪里有问题吗?输入电压是24V,

网友A(2021-12-16):
你这电路太高级,不懂

网友B:
驱动电路速度不够,明显设计错误
开关瞬间导致EAS 超标,热击穿MOSFET

网友B:
明显开关速度太慢

网友B:
对比此电路开关速度,明显快,开关损耗低

网友C(点评):
什么防真软件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比此电路开关速度,明显快,开关损耗低

如果负载有大电容,开通太快瞬间电流太大似乎又会烧,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点评):
"开通太快"会烧是个谬误。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B: 可能表达有问题,就是有大电容时,从关断到完全导通过程中,总有一个电流大、压差也大、功耗高的一个时点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D: 不论电容多大,也都有你说的功耗高的一点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B: 太快还真会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E: 胡说八道。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认为,只能靠封装散热能力扛过功耗大的这个短暂时间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D: 整个芯片内部电路各个部分都得扛过一次热冲击,叫EAS参数,与封装散热几乎没关系,因为短时间热量是无法散去,仅与能量密度、初始温度、比热容有关。与封装散热条件有关的是EAR,指连续多次热冲击,散热开始起作用。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B: 是关注EAS吗,咋有的叫SOA(安全区)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D: SOA 考虑的复杂,但都是热平衡后的电参数,偏偏漏了瞬间热冲击。

网友E(点评):
@xch自己不懂总会认为别人胡说八道

网友F:
换大颗的MO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负载有大电容,开通太快瞬间电流太大似乎又会烧,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

找一个 EAS >> 0.5CV^2 的MOSFE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电路速度不够,明显设计错误
开关瞬间导致EAS 超标,热击穿MOSFET

是不是把R8的阻值改小就可以提高驱动速度

网友G(点评):
C9,C13要改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R8的阻值改小就可以提高驱动速度

R8 改成1k后的波形:

R8为10k的原始波形:

没明显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R8的阻值改小就可以提高驱动速度

将画蛇添足的电容去掉,效果明显

网友B:
但是将驱动频率提高到5khz,相当于水平轴放大10倍,还是可以看到明显不足:

网友B(点评):
关断速度还比导通速度慢一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R8的阻值改小就可以提高驱动速度

你得做个作业:

如图,初始C1 两端电压为0V,电源电压100V,问开关导通后C1 两端电压达到100V 时开关损耗多少能量?

有助于纠正你错误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