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电路

楼主(2021-12-16):
单片机最小系统必须要晶振,如果把单片机系统比作整个人的话,晶振就相当于人的心脏,心脏不工作了,整个单片机也不能工作。现在的单片机晶振电路主要有外部有源晶振,外部无源晶振和单片机内部振荡器。
有源晶振顾名思义需要电源,晶振在电源作用下产生振荡,然后经过整形,变成方波输入给单片机的OSCIN的引脚,电路简单,我一般是在晶振的电源加100nF的去耦电容和输出到单片机串联一个100欧姆的电阻,有的有源晶振可预编程,即可以根据用户需要编程输出相应频率的波形给单片机,这样的功能我也没有用过。
无源晶振则需要单片机内输出电压给晶振一个激励信号,然后晶振通过压电效应与外部小电容实现并联型谐振器产生正弦波给单片机。
而单片机内部振荡器则主要是RC产生的振荡波形驱动单片机执行程序空间中的代码,实现相应功能的。

网友A(2022-03-04):
单片机典型的晶振电路有哪些

网友B:
如何计算所选电容的

网友C:
如何根据单片机 选择晶振

网友D:
外接晶振的电路图

楼主:
单片机典型的晶振电路有哪些

主要有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电路  可以参考芯片手册

楼主:
如何计算所选电容的

一般芯片手册会给出晶振电容的范围的

楼主:
外接晶振电路图

楼主:
举个例子哦 ,不同单片机不一定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