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测评】FFT测试

楼主(2021-12-16):
HC32F460使用CMSIS v5.7.0中的DSP库arm_cortexM4l_math.lib和arm_cortexM4lf_math.lib进行FFT测试。时钟为200MHz,开启FLASH Cache:
分别测试arm_cfft_f32、arm_cfft_radix2_f32、arm_cfft_radix4_f32、arm_rfft_fast_f32的执行效率。测试程序如下:
/*******************************************************************************
* Copyright (C) 2020, Huada Semiconductor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HDSC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file main.c
**
** \brief This sample demonstrates how to set GPIO as output function.
**
**   - 2021-04-16 CDT first version for Device Driver Library of GPIO.
**
******************************************************************************/

/*******************************************************************************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hc32_ddl.h"
#include "ev_hc32f460_lqfp100_v1.h"
#include "TIM_Measure.h"

#include "arm_math.h"
#include "arm_const_structs.h"
/*******************************************************************************
* Local type definitions ('typedef')
******************************************************************************/

/*******************************************************************************
* Local pre-processor symbols/macros ('#define')
******************************************************************************/
#define LENGTH                                                1024
#define DOUBLE_LENGTH                        2*LENGTH
#define FS                                                                5000.0f

/*******************************************************************************
* Global variable definitions (declared in header file with 'extern')
******************************************************************************/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static')
******************************************************************************/

/*******************************************************************************
* Local variable definitions ('static')
******************************************************************************/
float t = 0.0f;
float CFFT_Inputbuf[DOUBLE_LENGTH];    //FFT输入数组
float CFFT_Outputbuf[LENGTH];    //FFT输出数组
float CFFT_x2_Inputbuf[DOUBLE_LENGTH];    //FFT输入数组
float CFFT_x2_Outputbuf[LENGTH];    //FFT输出数组
float CFFT_x4_Inputbuf[DOUBLE_LENGTH];    //FFT输入数组
float CFFT_x4_Outputbuf[LENGTH];    //FFT输出数组
float RFFT_Inputbuf[LENGTH];    //FFT输入数组
float RFFT_Outputbuf[LENGTH];    //FFT输出数组
float RFFT_Output_buf[LENGTH];    //FFT输出数组
/*******************************************************************************
*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 global ('extern') and local ('static')
******************************************************************************/
/**
*******************************************************************************
** \brief  Main function of GPIO output
**
** \param  None
**
** \retval int32_t Return value, if needed
**
******************************************************************************/
int32_t main(void)
{
                int i = 0;
    stc_clk_freq_t stc_clk;

                arm_rfft_fast_instance_f32 S1;
                arm_cfft_radix2_instance_f32 S2;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f32 S4;

                BSP_CLK_Init();

    DDL_PrintfInit(BSP_PRINTF_DEVICE, BSP_PRINTF_BAUDRATE, BSP_PRINTF_PortInit);

                TIM_Measure_Init();

    CLK_GetClockFreq(&stc_clk);
                DDL_Printf("System Clock: %dMHz\n",stc_clk.sysclkFreq/1000/1000);

                DDL_Printf("\n");

                for(i = 0;i < LENGTH;i++)
                {
                                CFFT_Inputbuf[i << 1] = 10 + 4.5*arm_sin_f32(2*PI*i*200/ FS)+ 3.2*arm_sin_f32(2*PI*i*350/ FS);
                                CFFT_Inputbuf[(i << 1) + 1] = 0;

                                CFFT_x2_Inputbuf[i << 1] = 10 + 4.5*arm_sin_f32(2*PI*i*200/ FS)+ 3.2*arm_sin_f32(2*PI*i*350/ FS);
                                CFFT_x2_Inputbuf[(i << 1) + 1] = 0;

                                CFFT_x4_Inputbuf[i << 1] = 10 + 4.5*arm_sin_f32(2*PI*i*200/ FS)+ 3.2*arm_sin_f32(2*PI*i*350/ FS);
                                CFFT_x4_Inputbuf[(i << 1) + 1] = 0;

                                RFFT_Inputbuf[i << 1] = 10 + 4.5*arm_sin_f32(2*PI*i*200/ FS)+ 3.2*arm_sin_f32(2*PI*i*350/ FS);
                }

    while(1)
    {
                        TIM_Measure_Start();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024,CFFT_Inputbuf,0,1);
                        TIM_Measure_Stop();
                        t = Get_Time();
                        DDL_Printf("arm_cfft_f32 use time: %fus\n",t*1000.0f);

                        arm_cmplx_mag_f32(CFFT_Inputbuf,CFFT_Outputbuf,LENGTH);
                        DDL_Printf("calc amp at base: %f,actual is 10\n",CFFT_Outputbuf[0]/LENGTH);
                        DDL_Printf("calc amp at 200Hz: %f,actual is 4.5\n",CFFT_Outputbuf[(unsigned int)(200*LENGTH/FS) + 1]/(LENGTH/2.0f));
                        DDL_Printf("calc amp at 350Hz: %f,actual is 3.2\n",CFFT_Outputbuf[(unsigned int)(350*LENGTH/FS) + 1]/(LENGTH/2.0f));
                        DDL_Printf("\n");

                        arm_cfft_radix2_init_f32(&S2,LENGTH,0,1);
                        TIM_Measure_Start();
                        arm_cfft_radix2_f32(&S2,CFFT_x2_Inputbuf);
                        TIM_Measure_Stop();
                        t = Get_Time();
                        DDL_Printf("arm_cfft_radix2_f32 use time: %fus\n",t*1000.0f);

                        arm_cmplx_mag_f32(CFFT_x2_Inputbuf,CFFT_x2_Outputbuf,LENGTH);
                        DDL_Printf("calc amp at base: %f,actual is 10\n",CFFT_x2_Outputbuf[0]/LENGTH);
                        DDL_Printf("calc amp at 200Hz: %f,actual is 4.5\n",CFFT_x2_Outputbuf[(unsigned int)(200*LENGTH/FS) + 1]/(LENGTH/2.0f));
                        DDL_Printf("calc amp at 350Hz: %f,actual is 3.2\n",CFFT_x2_Outputbuf[(unsigned int)(350*LENGTH/FS) + 1]/(LENGTH/2.0f));
                        DDL_Printf("\n");

                        arm_cfft_radix4_init_f32(&S4,LENGTH,0,1);
                        TIM_Measure_Start();
                        arm_cfft_radix4_f32(&S4,CFFT_x4_Inputbuf);
                        TIM_Measure_Stop();
                        t = Get_Time();
                        DDL_Printf("arm_cfft_radix4_f32 use time: %fus\n",t*1000.0f);

                        arm_cmplx_mag_f32(CFFT_x4_Inputbuf,CFFT_x4_Outputbuf,LENGTH);
                        DDL_Printf("calc amp at base: %f,actual is 10\n",CFFT_x4_Outputbuf[0]/LENGTH);
                        DDL_Printf("calc amp at 200Hz: %f,actual is 4.5\n",CFFT_x4_Outputbuf[(unsigned int)(200*LENGTH/FS) + 1]/(LENGTH/2.0f));
                        DDL_Printf("calc amp at 350Hz: %f,actual is 3.2\n",CFFT_x4_Outputbuf[(unsigned int)(350*LENGTH/FS) + 1]/(LENGTH/2.0f));
                        DDL_Printf("\n");

                        arm_rfft_fast_init_f32(&S1,LENGTH);
                        TIM_Measure_Start();
                        arm_rfft_fast_f32(&S1,RFFT_Inputbuf,RFFT_Outputbuf,0);
                        TIM_Measure_Stop();
                        t = Get_Time();
                        DDL_Printf("arm_rfft_fast_f32 use time: %fus\n",t*1000.0f);

                        arm_cmplx_mag_f32(RFFT_Outputbuf,RFFT_Output_buf,LENGTH);
                        DDL_Printf("calc amp at base: %f,actual is 10\n",RFFT_Output_buf[0]/LENGTH);
                        DDL_Printf("calc amp at 200Hz: %f,actual is 4.5\n",RFFT_Output_buf[(unsigned int)(200*LENGTH/FS) + 1]/(LENGTH/2.0f));
                        DDL_Printf("calc amp at 350Hz: %f,actual is 3.2\n",RFFT_Output_buf[(unsigned int)(350*LENGTH/FS) + 1]/(LENGTH/2.0f));
                        DDL_Printf("\n");
                        while(1);
    };
}

/*******************************************************************************
* EOF (not truncated)
******************************************************************************/
不开启FPU:
开启FPU:
可以看出FPU和FLASH Cache对结果影响很大。不知为什么arm_rfft_fast_f32始终不能得到正确结果。

网友A(2024-06-04):
fft对时钟的最低要求是多快的呢

网友B:
执行效率的影响因素一般都有哪些呢

网友C:
fft运行的时间如何能够精确的测量呢

网友D:
做fft的测试一定要使用flash才能完成吗

网友E:
想要实现fft的计算 除了对频率 有要求外 对其他硬件有米有要求呢

网友F:
我们都可以通过哪些数据来评测fft呢

网友G:
200MHZ主频还是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H:
在交流信号测量中会用到FFT算法。

网友I:
这个对时钟还有要求吗

网友J:
标准主频就是200M吗?

网友K(2024-07-07):
CMSIS DSP库中提供了FFT函数

网友L:
HC32F460使用CMSIS v5.7.0中的DSP库arm_cortexM4l_math.lib和arm_cortexM4lf_math.lib进行FFT测试。

网友M:
建议使用非特定于硬件的库函数

网友N:
交流信号测量有效值等参数就是用FFT算法

网友O:
启用了FPU?

网友P:
#include<stdio.h>
#include "arm_math.h"

#define SAMPLES 128
float32_t input[SAMPLES];
float32_t output[SAMPLES];

int main(void) {
    arm_rfft_fast_instance_f32 S;
    arm_status status;

    // 初始化实数FFT实例
    status = arm_rfft_fast_init_f32(&S, SAMPLES);
    if (status != ARM_MATH_SUCCESS) {
        printf("Error initializing FFT\n");
        return 1;
    }

    // 生成输入信号(例如正弦波)
    for (int i = 0; i < SAMPLES; i++) {
        input[i] = sin(2 * PI * i / SAMPLES);
    }

    // 执行实数FFT
    arm_rfft_fast_f32(&S, input, output, 0);

    // 输出结果
    for (int i = 0; i < SAMPLES; i++) {
        printf("%d: %f\n", i, output[i]);
    }

    return 0;
}

网友Q:
arm_cortexM4l_math.lib和arm_cortexM4lf_math.lib分别是为带有浮点运算的Cortex-M4处理器和带浮点运算的Cortex-M4F处理器优化的。

网友R:
参考CMSIS DSP库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可以帮助你更快地理解和使用库中的功能。

网友S:
可以在任何Cortex-M处理器上运行

网友T:
评估FFT计算的执行时间和资源消耗

网友U:
可以使用arm_rfft_fast_f32()函数来执行实数FFT。

网友V:
#include "arm_math.h"

q31_t input[FFT_SIZE];
q31_t output[FFT_SIZE];

// 初始化输入数据...

// 执行FFT
arm_cfft_f32(&fftInst_f32, input, output);

网友W:
可以考虑使用其他FFT库或自行实现FFT算法。

网友X:
CMSIS官方网站下载CMSIS v5.7.0。

网友Y:
定义FFT的参数,如样本点数、位反转表等。

网友V:
MSIS DSP库支持多种ARM Cortex-M核心的处理器

网友Z(2025-08-11):
如果使用m0核的hc32l136该怎么进行?

网友Z:
使用HC32L136怎么进行FFT

网友AA:
华大测评中的FFT测试是对信号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以分析信号频谱特性,常用于电机、传感器等测试。

网友AB:
华大测评的FFT测试主要用于分析信号的频谱特性,是电机控制和传感器数据处理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