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基极发射极饱和压降的疑问

楼主(2021-12-16):
图片是MMBT3904的一个曲线图,有以下4个疑问:
1. 图中的“Base-Emitter Saturation Voltage”是什么意思?和我们平时说的基极发射极压降有什么区别?

2. 从这个曲线图是否可以知道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

3. “Base-Emitter Saturation Voltage” 这个饱和电压和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有啥关系不?

4. 三极管的饱和判断唯一条件不是看Vce是否小于等于0.2V(或者一个很小的零点几伏电压)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请教大佬:这个时候三极管是处于放大状态的(β=10),Vbe为何称之为饱和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佬:这个时候三极管是处于放大状态的(β=10),Vbe为何称之为饱和压降? ...

这是电流放大倍数β降至10时的Vbe~Ic关系。

通常,β降至10可以认为是BJT饱和,所以相关特性称之为饱和特性。

BJT的饱和原理性表征是Vce小于Vbe(集电结正偏),这有别于那个“β降至10”。BJT“饱和”可以从不同角度刻画,虽然不同角度结论会有不同,但大方向一致。

网友C:
饱和状态,Vce<Vbe ,
饱和压降,小于 0.7V 才合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流放大倍数β降至10时的Vbe~Ic关系。

通常,β降至10可以认为是BJT饱和,所以相关特性称之为饱和 ...

感谢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流放大率由正常非飽和的hFE倍,轻微飽和时电流放大率已经小于hFE,这里是大幅降低到10倍之时的飽和特性 ...

感谢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Vce=0.2v时电流放大倍数減半。记住这个通则即可。

您的意思是当Vce=0.2V时,放大倍数降到1半?我的印象里Vce是0.2V时,已经深度饱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0.2V还没深度,0.15V以下才有深度。以0.2V而0.5*hFE来评估适用于大多数晶体管。
2N3904中规格书中正常hFE ...

非常感谢您,本人受益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流放大倍数β降至10时的Vbe~Ic关系。

通常,β降至10可以认为是BJT饱和,所以相关特性称之为饱和 ...

感谢大佬指点,解释的很详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0.2V还没深度,0.15V以下才有深度。以0.2V而0.5*hFE来评估适用于大多数晶体管。
2N3904中规格书中正常hFE ...

老哥,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饱和状态,Vce<Vbe ,
饱和压降,小于 0.7V 才合格。

明白了,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0.2V还没深度,0.15V以下才有深度。以0.2V而0.5*hFE来评估适用于大多数晶体管。
2N3904中规格书中正常hFE ...

某些大功率BJT的 β 离 10 不远,还是 β/n 对头,
大功率BJT 饱和压降 0.2V 那么低的不多,功率愈大,愈难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