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测评】没有理解的CRC

楼主(2021-12-16):
首先看官方给出的CRC计算多项式:

可以看出其与STM32的CRC相同,不过具体的计算方式没有细说,后续看出其与STM32的结果是不同的,
先测一下运行效率:
测试测序程序如下:
/*******************************************************************************
* Copyright (C) 2020, Huada Semiconductor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HDSC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file main.c
**
** \brief This sample demonstrates how to set GPIO as output function.
**
**   - 2021-04-16 CDT first version for Device Driver Library of GPIO.
**
******************************************************************************/

/*******************************************************************************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hc32_ddl.h"
#include "ev_hc32f460_lqfp100_v1.h"
#include "TIM_Measure.h"

/*******************************************************************************
* Local type definitions ('typedef')
******************************************************************************/

/*******************************************************************************
* Local pre-processor symbols/macros ('#define')
******************************************************************************/

/*******************************************************************************
* Global variable definitions (declared in header file with 'extern')
******************************************************************************/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static')
******************************************************************************/

/*******************************************************************************
* Local variable definitions ('static')
******************************************************************************/
float t = 0.0f;

#define BUFFER_SIZE    120
static const uint32_t DataBuffer[BUFFER_SIZE] =
{
  0xc33dd31c, 0xe37ff35e, 0x129022f3, 0x32d24235, 0x52146277, 0x7256b5ea,
  0x4a755a54, 0x6a377a16, 0x0af11ad0, 0x2ab33a92, 0xed0fdd6c, 0xcd4dbdaa,
  0xbb3bab1a, 0x6ca67c87, 0x5cc52c22, 0x3c030c60, 0x1c41edae, 0xfd8fcdec,
  0xad8b9de8, 0x8dc97c26, 0x5c644c45, 0x3ca22c83, 0x1ce00cc1, 0xef1fff3e,
  0x95a88589, 0xf56ee54f, 0xd52cc50d, 0x34e224c3, 0x04817466, 0x64475424,
  0x78066827, 0x18c008e1, 0x28a3cb7d, 0xdb5ceb3f, 0xfb1e8bf9, 0x9bd8abbb,
  0xdf7caf9b, 0xbfba8fd9, 0x9ff86e17, 0x7e364e55, 0x2e933eb2, 0x0ed11ef0,
  0xa35ad3bd, 0xc39cf3ff, 0xe3de2462, 0x34430420, 0x64e674c7, 0x44a45485,
  0xad2abd0b, 0x8d689d49, 0x7e976eb6, 0x5ed54ef4, 0x2e321e51, 0x0e70ff9f,
  0xefbedfdd, 0xcffcbf1b, 0x9f598f78, 0x918881a9, 0xb1caa1eb, 0xd10cc12d,
  0xe16f1080, 0x00a130c2, 0x20e35004, 0x40257046, 0x83b99398, 0xa3fbb3da,
  0x00001021, 0x20423063, 0x408450a5, 0x60c670e7, 0x9129a14a, 0xb16bc18c,
  0x569546b4, 0xb75ba77a, 0x97198738, 0xf7dfe7fe, 0xc7bc48c4, 0x58e56886,
  0x4405a7db, 0xb7fa8799, 0xe75ff77e, 0xc71dd73c, 0x26d336f2, 0x069116b0,
  0x76764615, 0x5634d94c, 0xc96df90e, 0xe92f99c8, 0xb98aa9ab, 0x58444865,
  0x78a70840, 0x18612802, 0xc9ccd9ed, 0xe98ef9af, 0x89489969, 0xa90ab92b,
  0xd1ade1ce, 0xf1ef1231, 0x32732252, 0x52b54294, 0x72f762d6, 0x93398318,
  0xa56ab54b, 0x85289509, 0xf5cfc5ac, 0xd58d3653, 0x26721611, 0x063076d7,
  0x8d689d49, 0xf7dfe7fe, 0xe98ef9af, 0x063076d7, 0x93398318, 0xb98aa9ab,
  0x4ad47ab7, 0x6a961a71, 0x0a503a33, 0x2a12dbfd, 0xfbbfeb9e, 0x9b798b58
};
/*******************************************************************************
*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 global ('extern') and local ('static')
******************************************************************************/
/**
*******************************************************************************
** \brief  Main function of GPIO output
**
** \param  None
**
** \retval int32_t Return value, if needed
**
******************************************************************************/
int32_t main(void)
{
    bool bFlag;
    uint16_t u16InitVal;
    uint16_t u16Checksum;
    uint16_t au16Data[2u] = {0x1234, 0x5678};

    uint32_t u32InitVal;
    uint32_t u32Checksum;
    uint32_t au32Data[2u] = {0x12345678u, 0x87654321u};

                BSP_CLK_Init();

    /* 1. Enable CRC. */
    PWC_Fcg0PeriphClockCmd(PWC_FCG0_PERIPH_CRC, Enable);

    /* 2. Initializes CRC here or before every CRC calculation. */
    CRC_Init(CRC_SEL_16B | CRC_REFIN_DISABLE | CRC_REFOUT_DISABLE | CRC_XOROUT_DISABLE);

    DDL_PrintfInit(BSP_PRINTF_DEVICE, BSP_PRINTF_BAUDRATE, BSP_PRINTF_PortInit);

                TIM_Measure_Init();
    while(1)
    {
                        /* CRC16 usage. */
        u16InitVal = 0x0u;
        CRC_Init(CRC_SEL_16B | CRC_REFIN_DISABLE | CRC_REFOUT_DISABLE | CRC_XOROUT_DISABLE);
                                DDL_Printf("CRC_Init(CRC_SEL_16B | CRC_REFIN_DISABLE | CRC_REFOUT_DISABLE | CRC_XOROUT_DISABLE);\n");
                                TIM_Measure_Start();
        u16Checksum = CRC_Calculate16B(u16InitVal, au16Data, 2u);
                                TIM_Measure_Stop();
                                t = Get_Time();
                                DDL_Printf("CRC_Calculate16B use time: %fus\n",t*1000.0f);
        DDL_Printf("CRC16 result = %.4x\n", u16Checksum);
                                TIM_Measure_Start();
        bFlag = CRC_Check16B(u16InitVal, u16Checksum, au16Data, 2u);
                                TIM_Measure_Stop();
                                t = Get_Time();
                                DDL_Printf("CRC_Check16B use time: %fus\n",t*1000.0f);
        DDL_Printf("CRC16 flag = %d\n", bFlag);

        /* Change the CRC configuration. */
        /* The bits of the checksum will be transposed if CRC_REFOUT is enabled. */
        CRC_Init(CRC_SEL_16B | CRC_REFIN_DISABLE | CRC_REFOUT_ENABLE | CRC_XOROUT_DISABLE);
                                DDL_Printf("CRC_Init(CRC_SEL_16B | CRC_REFIN_DISABLE | CRC_REFOUT_ENABLE | CRC_XOROUT_DISABLE);\n");
                                TIM_Measure_Start();
        u16Checksum = CRC_Calculate16B(u16InitVal, au16Data, 2u);
                                TIM_Measure_Stop();
                                t = Get_Time();
                                DDL_Printf("CRC_Calculate16B use time: %fus\n",t*1000.0f);
        DDL_Printf("CRC16 result = %.4x\n", u16Checksum);
                                TIM_Measure_Start();
        bFlag = CRC_Check16B(u16InitVal, u16Checksum, au16Data, 2u);
                                TIM_Measure_Stop();
                                t = Get_Time();
                                DDL_Printf("CRC_Check16B use time: %fus\n",t*1000.0f);
        DDL_Printf("CRC16 flag = %d\n", bFlag);

        /* CRC32 usage. */
        u32InitVal = 0xFFFFFFFFu;
        CRC_Init(CRC_SEL_32B | CRC_REFIN_ENABLE | CRC_REFOUT_ENABLE | CRC_XOROUT_DISABLE);
                                DDL_Printf("CRC_Init(CRC_SEL_32B | CRC_REFIN_ENABLE | CRC_REFOUT_ENABLE | CRC_XOROUT_DISABLE);\n");
                                TIM_Measure_Start();
        u32Checksum = CRC_Calculate32B(u32InitVal, au32Data, 2u);
                                TIM_Measure_Stop();
                                t = Get_Time();
                                DDL_Printf("CRC_Calculate32B use time: %fus\n",t*1000.0f);
        DDL_Printf("CRC32 result = %.8x\n", u32Checksum);
                                TIM_Measure_Start();
        bFlag = CRC_Check32B(u32InitVal, u32Checksum, au32Data, 2u);
                                TIM_Measure_Stop();
                                t = Get_Time();
                                DDL_Printf("CRC_Check32B use time: %fus\n",t*1000.0f);
        DDL_Printf("CRC32 flag = %d\n", bFlag);

        /* Changes the CRC configuration. */
        CRC_Init(CRC_SEL_32B | CRC_REFIN_DISABLE | CRC_REFOUT_DISABLE | CRC_XOROUT_ENABLE);
                                DDL_Printf("CRC_Init(CRC_SEL_32B | CRC_REFIN_DISABLE | CRC_REFOUT_DISABLE | CRC_XOROUT_ENABLE);\n");
                                TIM_Measure_Start();
        u32Checksum = CRC_Calculate32B(u32InitVal, au32Data, 2u);
                                TIM_Measure_Stop();
                                t = Get_Time();
                                DDL_Printf("CRC_Calculate32B use time: %fus\n",t*1000.0f);
        DDL_Printf("CRC32 result = %.8x\n", u32Checksum);
                                TIM_Measure_Start();
        bFlag = CRC_Check32B(u32InitVal, u32Checksum, au32Data, 2u);
                                TIM_Measure_Stop();
                                t = Get_Time();
                                DDL_Printf("CRC_Check32B use time: %fus\n",t*1000.0f);
        DDL_Printf("CRC32 flag = %d\n", bFlag);

        /* CRC32 usage. */
        u32InitVal = 0xFFFFFFFFu;
        /* Changes the CRC configuration. */
        CRC_Init(CRC_SEL_32B | CRC_REFIN_DISABLE | CRC_REFOUT_DISABLE | CRC_XOROUT_DISABLE);
                                DDL_Printf("CRC_Init(CRC_SEL_32B | CRC_REFIN_DISABLE | CRC_REFOUT_DISABLE | CRC_XOROUT_DISABLE);\n");
                                TIM_Measure_Start();
        u32Checksum = CRC_Calculate32B(u32InitVal, DataBuffer, 120u);
                                TIM_Measure_Stop();
                                t = Get_Time();
                                DDL_Printf("CRC_Calculate32B use time: %fus\n",t*1000.0f);
        DDL_Printf("CRC32 result = %.8x\n", u32Checksum);
                                TIM_Measure_Start();
        bFlag = CRC_Check32B(u32InitVal, u32Checksum, DataBuffer, 120u);
                                TIM_Measure_Stop();
                                t = Get_Time();
                                DDL_Printf("CRC_Check32B use time: %fus\n",t*1000.0f);
        DDL_Printf("CRC32 flag = %d\n", bFlag);

                        while(1);
    };
}

/*******************************************************************************
* EOF (not truncated)
******************************************************************************/
测试结果如下:

可以看出计算120个32bits的耗时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对于计算结果还是有疑问的。同样的数据用其他的工具计算,竟然一个相符的都没有:

官方能否讲解一下硬件CRC的工作流程?

网友A(点评):
https://mp.weixin.qq.com/s/YF0PcbIAPVhZXkVCnNEffg 本人专门写过一篇,请参考

网友B:
hdsc crc = X25 mode

网友A(点评):
hdsc crc16 = x25 mode

网友C:
用你前两个数据0xc33dd31c, 0xe37ff35e,多项式 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 CRC_REFIN_DISABLE | CRC_REFOUT_DISABLE | CRC_XOROUT_DISABLE,两边结果都为F117380B。

网友D:
我这个是L110的CRC文件。file:///C:/Users/micha/Downloads/HC32L110_HC32F003_HC32F005%E7%B3%BB%E5%88%97%E7%9A%84CRC%20Rev1.0.pdf

网友C:
120数据CRC值为0x683CE3D1,与MCU值匹配。我把你数据修改了下,高位在左低位在右,你可以用此数据进行验证。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指教。

网友E:
之前一直都是用标准函数做校验

网友F:
这个初始化的ffff还是0?

网友G:
用verilog的时候也是,经常不一样。

网友H:
为什么要使用硬件crc

网友I:
理解起来确实费事。

网友J:
校验因子是一样的吗

网友K:
官方给出的CRC计算多项式有问题?

网友L:
一般都是自己写crc校验

网友M:
感觉硬件的东西都有问题。

网友N:
这个硬件CRC怎么调用?

网友O:
官网有例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