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F435/437 OTGFS 应用指南

楼主(2021-12-16):
AT32F435/437 OTGFS Application Note

前言

本文档主要描述AT32 OTGFS 外设特性,OTGFS 支持主机和设备模式。OTGFS 可以通过ID 线判
断当前处于主机还是设备模式,也可以配置为只支持设备或者主机模式。
支持型号列表:
目录
1 OTGFS 介绍 .........5
1.1 OTGFS 特性 ........ 5
1.2 OTGFS 全速PHY ..... 6
1.3 OTGFS GPIO 引脚 ..... 6
1.4 OTGFS 48MHz 时钟 ..... 7
1.4.1 USB 时钟选择HICK ...... 7
1.4.2 USB 时钟选择PLLCK 分频 .... 8
1.5 OTGFS 数据FIFO 管理 .....10
1.5.1 设备模式下的FIFO 分配 ... 10
1.5.2 主机模式下的FIFO 分配 .....10
1.6 OTGFS 中断结构 .....12
2 OTG 模式 ....14
3 设备模式 ....15

3.1 OTGFS 强制作为设备 ...15
3.2 OTGFS 设备常用功能 ...15
3.3 OTGFS 设备端点配置 ... 16
3.3.1 IN 端点配置 ..... 16
3.3.2 OUT 端点配置..... 16
4 主机模式 ..... 17
4.1 OTGFS 强制作为主机 ....17
4.2 OTGFS 主机常用功能 .....17
4.3 OTGFS 主机通道配置 .... 17
5 版本历史 .... 19

1 OTGFS 介绍
AT32F435/437 包含2个独立的OTGFS,编号OTGFS1和OTGFS2,本章将描述OTGFS支持的一些
基本功能。OTGFS1和OTGFS2特性完全相同。

1.1 OTGFS 特性
OTGFS 通用特性:
 支持USB2.0 协议
 内置独立1280字节SRAM
 内置全速PHY
 内置上下拉电阻
 SOF信号输出
 低功耗模式
 支持忽略VBUS状态
 支持ID检测以切换主机设备模式
 不支持HNP/SRP协议(PHY不支持,不能动态切换模式,只能根据ID状态切换模式)
 AHB时钟大于30MHz
OTGFS 设备模式特性:
 仅支持全速设备
 支持内部1.5KΩ 上拉
 支持软件断开连接
 支持1 个双向控制端点0
 支持7 个IN 端点,端点号1-7
 支持7 个OUT 端点,端点号1-7
 支持控制传输,大容量传输,中断传输,同步传输
 端点接收FIFO 共享
 端点发送FIFO 专用
 支持无晶振(crystal-less)
OTGFS 主机模式特性
 支持全速和低速
 支持内部15KΩ下拉
 支持16个主机通道
 支持控制传输,大容量传输,中断传输,同步传输
 通道接收FIFO 共享
 通道发送FIFO 专用
1.2 OTGFS 全速PHY
OTGFS 内置支持全速/低速的PHY,为主机和设备模式提供通信支持。
 DP 和DM 内置上下拉电阻,由OTGFS 根据模式自动使能上下拉电阻
当OTGFS 处于设备模式时,DP 1.5KΩ 上拉自动使能
当OTGFS 处于主机模式时,DP 和DM 15KΩ 下拉自动使能
 ID 线内置上拉
ID 线为高电平,默认为设备模式
ID 线为低电平,为主机模式
 设备模式下的VBUS 检测(可忽略VBUS 检测)
设备模式下,仅支持VBUS 高低电平检测,当VBUS 为高电平,OTGFS 认为是有效电平,将使
能DP 的上拉电阻,让主机识别到设备插入。当VBUS 为低电平,OTGFS 认为是无效电平,此
时不使能DP 上拉,处于断开模式。
在设备模式下,如果想不检测VBUS,可通过设置寄存器OTGFS_GCCFG.VBUSIG=1 来实
现,此时可将检测VBUS 的引脚释放出来给其它外设使用。
 PHY 的低功耗模式
OTGFS 全速PHY 支持低功耗模式,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OTGFS_GCCFG.LP_MODE=1 让
PHY 处于低功耗模式。

网友A:
雅特力一级代理   样品  大货请联系13631575031微信同号  优势供应

网友B:
有没有例程呢?

楼主:
有例程  那是另一份文档AN0098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AN0098_AT32F435_437_OTGFS_Application_Note_CH_V2.0.0.pdf

网友C(2022-01-20):
有例程好啊,可以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