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开发板KF32A151程序下载成功,但是MCU状态不对的问题咨询?

楼主:
AC, a15, fm
KF32移植例程 下载demo程序进去。运行状态不对。想请教下群里面大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或者有没有什么技术支持可以咨询的 ?

程序下载之后没有任何指示灯?
单独USB供电,有指示灯,但是状态不对。

想咨询下 是程序下载的方式不对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导致的 ?

网友A(2021-12-17):
硬件重新上电一下或者复位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重新上电一下或者复位一下,试试

试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B:
不是公司要求用的话,不值得入坑

楼主:
各位,已找到问题所在,是由于下载的时候模式配置不对 导致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C:
原来是下载的时候配置不对导致的

网友D:
这个仿真器不错,应该好好看看,是否可以满足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