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 关于EUSART,有发送有接收,但是接收的数据不对,请...

楼主(2021-12-17):
PIC18 关于EUSART,有发送有接收,但是接收的数据不对,请问是哪的问题

网友A:
一般是要查下波特率。
发送出去的数据能不能正确接收?用串口助手看了吗?

用串口助手看了,有接收,但是接受的数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要查下波特率。
发送出去的数据能不能正确接收?用串口助手看了吗? ...

波特率查了,没问题

网友B:
自发自收一下,看看接收寄存器那边有没有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波特率查了,没问题

你是怎么确认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确认没问题的?

公式算的。加上MCC生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公式算的。加上MCC生成

这不叫确认没问题,这叫“我认为没问题”。
拿示波器之类的测试实际的输出波形这才叫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叫确认没问题,这叫“我认为没问题”。
拿示波器之类的测试实际的输出波形这才叫确认。 ...

可是没有示波器

楼主:
有万用表

网友C:
那就一直连续发0xAA,拿万用表测频率看对不对

网友D:
EUSART是什么串口啊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F:
用万用表可以看?

网友G:
可以自己收发吗

网友H:
接收的是特定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