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一个电容,反而增大了纹波

楼主(2021-12-17):
我们有个供应商,告诉我们,在这里增加的这个C5,会导致Vfb的纹波增大;
让我感觉很诧异;
为什么这个电容反而会导致纹波增大呢?
有没有大佬帮忙指导一下啊,C5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听供应商的终归是没错的。。。
自己并一个电容试一下也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供应商的终归是没错的。。。
自己并一个电容试一下也快吧

但是感觉很奇怪啊,为什么啊,这个电容看不出来有这个作用

似乎是说会影响到反馈环路的增益、零点 极点什么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感觉很奇怪啊,为什么啊,这个电容看不出来有这个作用

厂家应该是最清楚自己芯片的最佳工作参数的;
规格书里应该有推荐电路吧,如果推荐电路里没有这个电容,你加上去了,不是就不在最佳工作条件了吗?
看到TI 美信这样的品牌,有些芯片规格书里也只是说某些情况下可以尝试加这个电容。

网友B:
英文写的那几个字已经告诉你为啥了。

网友C:
r2上并一只

网友D:
C2都是想低ESR,这里串联R3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2都是想低ESR,这里串联R3是什么意思?

我来学习一下,现学现卖,如TI-LM2695规格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2都是想低ESR,这里串联R3是什么意思?

TI-LM2695规格书后面的11页和12页还有推荐阻值:

网友F:
C5起一个超前相位补偿的作用,
输出如果是一个低ESR的滤波电容的话,有改善纹波效果的作用。
如果滤波电容ESR不够低,或者PCB布局回路不好,就起反作用。

网友G:
支持楼上的观点,现在大多数大电流DCDC芯片都有这样的匹配电路,主要还是要看芯片内部是怎么的电路,包括怎样调节其值,一般都有建议公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来学习一下,现学现卖,如TI-LM2695规格书:

说明文档写得很清楚,这个芯片的FB端需要最小不小于25mV的纹波,如果输出端选用低ESR的电容,反馈到FB端的纹波就不够大,所以额外再串联了电阻R3,以提高FB端的纹波。如果想要在输出端获得低纹波,可以直接从低ESR的电容端获得,就是Vout2

网友I:
PID环节的D。

简单一点的描述,就是C5高频纹波相当于短路,所以采样就采着了,然后纹波就大了。

但是这个不一定成因果关系,合适的C5可以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

需要怎么匹配,需要看控制对象的模型

网友J:
LM2695不是PWM架构,必须有变动信号才得以产生脈冲给SW管,如同下图Rv的作用,有Rv则成为开关稳压器。如果Rv=0欧姆,则変成线性稳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TI-LM2695规格书后面的11页和12页还有推荐阻值:

明白了,需要一个25mV的纹波才能正常。

网友K:
增加C5不会导致输出纹波增加。供应商瞎说。Vout = Vfb * (1 + Z1 / R2),其中Vfb为常数,Z1为R1与电容C5容抗并联。对交流纹波而言,Z1减小,Vout纹波也减小!而输出直流Vout = Vfb * (1 + R1 / R2)不会改变,输出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增加C5不会导致输出纹波增加。供应商瞎说。Vout = Vfb * (1 + Z1 / R2),其中Vfb为常数,Z1为R1与电容C5容 ...

感谢大神;
不过我还有个小疑问,从你的描述来看,应该是电容的阻抗起作用的;
但是这个C5电容,看起来是pf级别的,从谐振频率来看,应该是GHZ的
但是这个纹波,不应该频率很低吗,至少来说在KHZ级别的;
PF的电容对这个KHZ的频率,怎么产生影响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
不过我还有个小疑问,从你的描述来看,应该是电容的阻抗起作用的;
但是这个C5电容,看起来是 ...

如果频率100kHz,电容100pF,容抗Zc = 16K。
如果频率100kHz,  电容1000pF,容抗Zc=1.6K。
如果频率1GHz,电容100pF, 容抗Zc = 1.6R。

网友A:
引用 网友J:
LM2695不是PWM架构,必须有变动信号才得以产生脈冲给SW管,如同下图Rv的作用,有Rv则成为开关稳压器。如果R ...

咋感觉像34063的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