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2V103 PD1引脚重映射问题

楼主(2021-12-17):
PD1重映射GPIO 设置上拉输入,默认是低电平void app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使能GPIOA,GPIOB,GPIOC,GPIOD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A引脚设置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B引脚设置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2|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C引脚设置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D引脚设置推挽输出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PD0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B引脚设置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3|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C引脚设置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7|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D引脚设置上拉输入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PD0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
您好,这边按照你的配置要求对PD1配置之后测试并无问题,附件为参考例程,可以看一下,注意PD1作为普通GPIO引脚使用时需要配置程序使用内部晶振。

CH32V103 PD1引脚复用.zip

网友B:
你这好像也没啥问题吧

网友C:
内部晶振是必须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