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换了AT32F403 CAN通信不上

楼主(2021-12-17):
之前用stm32f103 换了at32f403a can就通信不上了,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这个描述太宽泛了  首先要把范围缩小

网友A:
就好比你去看医生   你只说难受    别人也不好帮你分析问题  对吧。
你可以具体描述一下问题点吗?比如程序执行到哪一句异常   异常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B:
找问题还是一步一步找,排除法

网友C:
可以先对比差异点,比如说系统时钟变了,但是CAN配置没做改动

网友D:
F403A 的写法有点不一样,参考例程改一下就可以的

网友E:
同意5楼的观点,应该先看一下时钟的问题,是不是由于时钟配置不一样导致CAN波特率不正确

网友F(2022-02-17):
基础配置上找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