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源对MCU的影响能有多大

楼主(2021-12-17):
对MCU的控制板,电源一般提什么要求呢

纹波?开关频率?额定功率及短路保护?

网友A:
针对MCU的控制板,电源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B:
一般都是LDO接入,能好一些

网友C:
比较重要的还是纹波,功率

网友D:
电流够用,电压够用才行

网友E:
一般要求还是纹波方面,纹波会影响MCU的正常运行

网友F:
你可以看看开发板电源芯片的选型

网友G:
一般选择的都是LDO,因为其纹波和输出都比较好

网友H:
电源对MCU来说非常重要的,影响也会很大

网友I:
你首先要考虑纹波要稳,电流电压要达标就行

网友J:
一般都是看纹波和功率

网友H:
看看LM1117-3.3,这种参数就行

网友K:
电源对MCU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电源不稳,MCU容易坏掉的

网友L:
电源肯定会影响MCU ,而且会影响很大,电源纹波如果不好,都容易烧坏MCU

网友M:
我觉得这种就选择LDO芯片就行,电源纹波很稳

网友N:
建议使用LDO的芯片,这种芯片稳定可靠,适合给MCU供电

网友O:
开关频率倒是差一些,一般都是纹波比较重要

网友P:
LDO是后级,直接到MCU的
有谁直接用LDO做电源的?
这不是瞎给出主意吗

网友Q:
看看有没有其他功能

网友R:
一般的dcdc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S:
是的 这几点都要考虑

网友T:
纹波还是次要的

网友U:
如果需要ad采集的话 就要求高了

网友V:
不给其他供电的话 功率要求没有那么高

网友W:
最大的 要求就是稳定性以及功率

网友X(2022-01-21):
很多问题,最终都归结到电源的问题
一旦有影响,要折腾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