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FSMC 控制LCD的硬件设计

楼主(2021-12-17):
FSMC是如何控制TFTLCD的呢?

我们可以把TFTLCD当成 SRAM 设备使用:外部SRAM的控制一般有:地址线(如A0~A18)、数据线(如D0~D15)、写信号(WE)、读信号(OE)、片选信号(CS)。TFTLCD的信号我们包括:RS、D0~D15、WR、RD、CS、 RST和BL等,其中真正在操作LCD的时候需要用到的就只有:RS、D0~D15、WR、 RD 和 CS。其操作时序和 SRAM的控制完全类似,唯一不同就是 TFT-LCD 有 RS 信号,但是没有地址信号。TFT-LCD通过RS信号来决定传送的数据是数据还是命令,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地址信号,比如MB039是把RS接在A18上面,那么当FSMC控制器写地址0的时候,会使得A18 变为0,对TFT-LCD来说,就是写命令。而FSMC写地址1的时候,A0 将会变为1,对TFT-LCD来说,就是写数据。这样,就把数据和命令区分开了,其实就是对应 SRAM 操作的两个连续地址。当然RS也可以接在其他地址线上,MB039是把RS连接在PD13上面的。MM32F3270的FSMC支持8/16/32位数据宽度,我们这里用到的LCD是16位宽度的,在设置的时候需要选择16位宽。

FSMC 控制LCD 的Demo应用中,使用的开发板为MB-039,它支持外接MDM2802与MDM2803两种TFT-LCD (320x240 2.8’ 液晶显示屏)。

下图是MB-039的FSMC与TFT-LCD的接口原理图部分,完整原理图可以通过MM32官网下载。

网友A:
FSMC确实非常好用

网友B:
基本上是这种屏幕是并口传输,比方是16位的并口,FSMC其实就是将16位的数据打包发出来,提升了一下传输速度而已

网友C:
这个看起来就是把并口的数据通过FSMC发出来,没有控制一说

网友D:
你去搜搜FSMC的定义就好了,瞬间就能理解

网友E:
FSMC就是把数据打包发出,跟DMA差不多

网友F:
这个说真的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就知道杂用

网友G:
用FSMC刷屏会很快

网友H:
弄一遍,后面就会了

网友I:
速度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J:
配置好了还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K:
其实就是第一次比较费劲

网友L:
慢慢的就能熟悉起来了

网友M:
可以控制其他屏吗

网友N(2022-06-07):
麻烦问下, MDM2802与MDM2803 的驱动 IC  都是什么?
是否有相关的资料?
支持触摸不?

网友O:
FSMC接口驱动LCD能够做到更高的刷新速率。

网友P(2022-07-09):
FSMC 肯定快,不过很多芯片都有的。

网友Q:
竟然还要FSMC 吗?

网友R:
这个是什么高端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