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FSMC 控制LCD的软件设计

楼主(2021-12-17):
FMSC Demo应用中,使在库函数样例工程中使用选用:

FSMC_Ex8080TFTLCD.uvprojx

实验展示如何初始化LCD接口与实现LCD并行驱动显示。

软件分为两个部分:

1、FSMC接口GPIO与FSMC接口参数初始化

2、LCD显示初始化与LCD显示

FSMC接口GPIO与FSMC接口参数初始化

void BSP_LCD_Configure()
{
    initGPIO_LCD();
    initFSMC();
    LCDC_Init_Reg();
    lcdFillColor(Black);
    lcdBlcH();
}
① 在initGPIO_LCD()中实现LCD对应IO初始化

包括LCD对应nRST引脚,背光控制引脚,FSMC相关的片选,读写,数据/命令,数据D0~D15引脚的初始化。

② 在initFSMC()中实现FSMC功能配置初始化

A. 写操作周期

B. 单个bit数据写入保持时间

C. 写操作时,地址线的建立时间

D. 读操作周期长度设置

E. 存储器数据总线位宽

F. 式选择:8080模式

G. 外接设备的内存大小

void initFSMC(void)
{
    FSMC_InitTypeDef                FSMC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_Bank_InitTypeDef   FSMC_BankInitStructure;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ENR_FSMC, ENABLE);

    FSMC_BankInitStructure.FSMC_SMReadPipe    = 0;
    FSMC_BankInitStructure.FSMC_ReadyMode     = 0;
    FSMC_BankInitStructure.FSMC_WritePeriod   = 0x2;
    FSMC_BankInitStructure.FSMC_WriteHoldTime = 1;
    FSMC_BankInitStructure.FSMC_AddrSetTime   = 3;
    FSMC_BankInitStructure.FSMC_ReadPeriod    = 0x1;
    FSMC_BankInitStructure.FSMC_DataWidth     = FSMC_DataWidth_16bits;
    FSMC_NORSRAM_Bank_Init(&FSMC_Bank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_BANK0);

    FSMC_InitStructure.FSMC_Mode = FSMC_Mode_8080;
    FSMC_InitStructure.FSMC_TimingRegSelect = FSMC_TimingRegSelect_0;
    FSMC_InitStructure.FSMC_MemSize = FSMC_MemSize_64MB;
    FSMC_InitStructure.FSMC_MemType = FSMC_MemType_NorSRAM;
    FSMC_InitStructure.FSMC_AddrDataMode = FSMC_AddrDataMUX;
    FSMC_NORSRAMInit(&FSMC_InitStructure);
}
LCD显示初始化

Bank0地址为0x60000000,0x80000=(0x01 << 19)则是地址线A18的偏移量。首先完成写CMD和DATA驱动:
void lcdCmd(u8 cmd)
{
    *(u16*)(0x60000000) = cmd;
}

////////////////////////////////////////////////////////////////////////////////
void lcdData(u8 dat)
{
    *(u16*)(0x60000000 | (0x01 << 19)) = dat;
}

////////////////////////////////////////////////////////////////////////////////
void lcdData16(u16 dat)
{
    *(u16*)(0x60000000 | (0x01 << 19)) = dat;
}

读CMD和REG也是一样的操作,不同的是从相应地址读取数据。

1、在LCDC_Init_Reg ()中调用上述3种函数实现LCD对应驱动芯片中寄存器器的初始设置
2、在lcdFillColor(Black); & lcdBlcH();中实现配置LCD的初始显示页面为全黑色和打开背光

LCD驱动显示

LCD的画点流程都可以概括为:设置坐标→写入GRAM指令→写入颜色;

LCD的读点的流程可以概括为:设置坐标→读取GRAM指令→读取颜色。

通过画点的操作到画方块、线、圆、字符等功能。

该Demo中通过Systick定时刷新要显示的数据,实现了LCD的功能演示。

void randRefresh()
{
    u16 x, y, w, h, c;
    drawSquare(dx,  dy,  dw, dh, SPACE, NUL);
    if (drawBlockCnt++ % 2) {
        x = rand();
        x %= (dw - 2);
        y = rand();
        y %= (dh - 2);
        w = rand();
        w %= DMAX;
        h = rand();
        h %= DMAX;
        c = rand();
        c &= 0x0f;
        if ((x + w) > (dw - 2)) x = dw - w - 2;
        if ((y + h) > (dh - 2)) y = dh - h - 2;
        drawRec (x + dx + 1, y + dy + 1, w, h, getColor(c));
    }
    else {
        c = rand();
        c &= 0x0f;
        drawRec (dx + 1, dy + 1, dw - 2, dh - 2, getColor(c));
    }
}

将程序下载进入板子我们可以观察到,TFTLCD上显示出了下列MindMotion **:

还可以观察到屏幕快速画出不同的颜色方框,表明实验成功

Demo程序可登录MindMotion的官网下载MM32F3270 lib_Samples:

https://www.mindmotion.com.cn/products/mm32mcu/mm32f/mm32f_mainstream/mm32f3270/

工程路径如下:

~MM32F327x_Samples\LibSamples\FSMC\FSMC_Ex8080TFT-LCD

网友A:
FSMC属实好用一些,刷屏非常快

网友B:
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C:
这个,直接用的例程移植,真没自己研究过

网友D:
其实fsmc挺好用的

网友E:
fsmc确实不错,用起来方便

网友F:
一般地址都是多少位的啊

网友G:
这个要地址和数据一起合作吧

网友H:
这个接口应该算是一种并口了吧

网友I:
我很喜欢用这个接口

网友J:
是的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网友K:
FSMC做LCD接口确实很高校。

网友L:
这个接口做LCD控制总线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