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FSMC非复用方式控制NOR Flash的硬件设计

楼主(2021-12-17):
NOR Flash数据, 地址, 读写信号与MCU接口的引脚说明

外部设备地址映像从FSMC的角度看,FSMC外扩寻址空间用于访问最多4个FSMC地址映射空间,可以用于访问4个NOR闪存或SRAM/PSRAM存储设备,并对应的有4个专用的片选FSMC_NE[4:1]。

外部存储器划分为固定大小为64M字节的四个存储块,见下图。

存储区块与片选信号对应关系:

HADDR是需要转换到外部存储器的内部AHB地址线。HADDR[25:0]包含外部存储器地址。HADDR是字节地址,而存储器访问不都是按字节访问,因此接到存储器的地址线依存储器的数据宽度有所不同,如下表

对于16位宽度的外部存储器,FSMC将在内部使用HADDR[25:1]产生外部存储器的地址FSMC_A[24:0]。不论外部存储器的宽度是多少(16位或8位),FSMC_A[0]始终应该连到外部存储器的地址线A[0]。

根据外部NOR Flash设计原理图:

网友A:
这个开始的时候觉得复杂,
调试之后,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B:
这个用顺了会越来越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顺了会越来越溜的

是的,开始很麻烦,用顺了特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