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50 的IO复用要怎么操作

楼主(2021-12-17):
H750的IO复用要怎么操作

网友A:
一言难尽!

相比F1系列要更加简洁,稍微看下GPIO部分。

不过,强烈建议你使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基本完全省却了这个问题。

STM32CubeMx图形化配置工具

网友B:
复用,对应的例程有相关说明。使用图形化配置工具配置更方便

网友C:
这个用cubemx配置的话,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直接配置就行了

网友D:
自从用了STM32CubeMx,头发都不掉了。

楼主:
都是些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