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J-LINK无法调试PB3

楼主(2021-12-17):
MUC:STM32F103C8T6问题:使用PB3,PB4,PA15作为外部中断入口,已对IO进行复用并使能禁用JTAG功能。调试器使用J-LINK以SWD方式连接MCU。实测debug时PB3中断无法触发,读取PB3电平也失败。
解决:换用ST-LIMK或者DAP-LINK问题消除,想问一下@香水城 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啥?

网友A:
会不会是Jlink调试时开启了swo跟踪功能?

网友B:
你jlink有问题吧,你选择SWD就能行吧

网友C:
DAP和STLINK都是SWD,所以好使,jlink支持JTAG,可能把PB3给用了吧

网友D:
换个IO吧,一般情况我都习惯不用这些特殊IO

网友E:
你换仿真器也是一个方法,不错

网友F:
正常PB3都可以不用禁用JTAG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Jlink调试时开启了swo跟踪功能?

确实是开启了SWO,取消这个勾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