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32F405主频最高是多少

楼主(2021-12-17):
http://www.gd32mcu.com/cn/product/m4
官网写的好迷惑呀,一下子168MHz,一下子200MHz。
求个准数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应该是168M

网友B:
可以200mhz,但是我觉得还是建议168m的好。

网友C:
这是GD32F405最新版资料,时刻保持更新

网友D:
是不是超频了啊

网友E:
168的怎么达到200呢

网友F:
这个速度应该也够用了吧

网友G:
还是按照手册上的来吧

网友H:
难道手册上有两个值吗

网友I:
一个是正常值 一个是最大值吧

网友J(2022-05-31):

数据手册很详细,以470举例General description
The GD32F470xx device belongs to the stretch performance line of GD32 MCU family. It is a
new 32-bit general-purpose microcontroller based on the Arm® Cortex®-M4 RISC core with
best cost-performance ratio in terms of enhanced processing capacity, reduced power
consumption and peripheral set. The Cortex®-M4 core features a Floating Point Unit (FPU)
that accelerates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math operations and supports all Arm® single
precision instructions and data types. It implements a full set of DSP instructions to address
digital signal control markets that demand an efficient, easy-to-use blend of control and signal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It also provides a Memory Protection Unit (MPU) and powerful trace
technology for enhanced application security and advanced debug support.
The GD32F470xx device incorporates the Arm® Cortex®-M4 32-bit processor core operating
at 240 MHz frequency with Flash accesses zero wait states to obtain maximum efficiency. It
provides up to 3072 KB on-chip Flash memory and 768 KB SRAM memory. An extensive
range of enhanced I/Os and peripherals connected to two APB buses. The devices offer up
to three 12-bit 2.6 MSPS ADCs, two 12-bit DACs, up to eight general 16-bit timers, two 16-
bit PWM advanced timers, two 32-bit general timers, and two 16-bit basic timers, as well as
standard and advanced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up to six SPIs, three I2Cs, four USARTs
and four UARTs, two I2Ss, two CANs, a SDIO, USBFS and USBHS, and an ENET. Additional
peripherals as Digital camera interface (DCI), EXMC interface with SDRAM extension support,
TFT-LCD Interface (TLI) and Image Processing Accelerator (IPA) are inclu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