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极电机

楼主(2021-12-17):
东西虽然简单,但是,用心打造,就不一样!

美感还是其次,对于需要高速旋转之物,平衡才是王道!

楼主:
电池的铁壳,作为磁铁磁极的延伸。

忽发奇想,如果把这装置放于铁罐子里,不就把另一极也用上了吗 ?

当然,放罐里,就无法观察了啊,改罐为笼,那就既能看到机子,又不失导磁之效。

楼主:
磁场虽然只有一个,但磁场是两极的,那么,单极电机的单极究竟甚么回事 ?

我想,问题在于导体,一般电机的导体,都是一整匝一整匝的线圈,那么,「切割」磁场的导体就有两段,而单极电机的导体,则只相当于直线一根。

楼主:
三个盘子的流道是否一样 ?

我觉得,电,那副总爱抄近路走捷径的德性,即使在理想导体中还是改不了的。

楼主:
楼上的图没上成,在此再发看看。

这回行了。

楼主:
实际上,如果只是造来玩的话,一环一盘就可以,无需磁铁。

以轴为圆心,两对电刷,环与盘各一对,置于两条互相垂直的直径上。

在环上的电刷,使环内两半的磁场方向相反,接圆盘的那对电刷,以直径为流道, 两个半圆的电流方向 也就相反 。

另一种方法,两盘同轴,电刷只需一对,分置于两盘边缘但位置必须错开,这样,两盘会以相反方向旋转,此法只有右边的那个盘才适用 。

楼主:
把均匀磁场卷成圆筒状,这磁场在圆周方向就是无始无终的。

在磁场中的单根直导体跟着卷,就能无限延伸,一匝接一匝的循环,成为螺线管。

所以,螺线管的长度若短于磁场的轴向长度,则扬声器可视之为往复运动的单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