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 8位编程器无法烧写,求大佬解惑

楼主(2021-12-18):
芯片无法烧写,显示“读取芯片FUSE异常,读出FUSE:FF,可能FUSE:C7”,求大佬解惑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重新上电插拔试试

网友B:
重新上电断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上电断电试试

重复好多次了,还是那样

网友C:
是不是芯片被锁死了,如果锁死了,就要找到锁死的原因了。

楼主:
我借别人的电脑烧写了一下可以烧写,但我的电脑不行。一直是fuse:ff

网友D:
我感觉只有重新上电看看了。

楼主:
感谢大佬们费心,恢复了,不知道为什么换成老版本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