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那种接口的屏,开发快

楼主(2021-12-18):
需求如下:
1.彩屏
2.显示中文,英文,数字
3.开发方便,周期短,

网友A:
我用的SPI串口屏,某某上有很多尺寸可选

网友B:
串口屏简单,开发快
但是如果更改的话,可能会改动大

网友C:
SPI 接口,应该合适吧

网友D:
正常并口屏幕是最快的,传输速度非常快

网友E:
看你需求,就普通的SPI接口的屏呗,很好开发

网友F:
开发的话,看你需求的,这需求简单的呢

网友G:
你可以考虑串口屏,串口屏扩展简单

网友H:
中文英文数字,这就字库字模都行的啊

网友I:
彩屏SPI的小屏挺好的,刷屏速度还挺快

网友J:
需要多大的彩屏,然后要考虑屏接口的

网友K:
看这需求挺简单,串口屏就可

网友L:
这需求简单多了,任何一种屏都能支持

网友M:
通过你的介绍来说,看起来是对屏幕驱动没有多少了解,试试用串口屏,好用很多

网友N:
看你擅长什么,我觉得SPI的彩屏还能好驱动些

网友O:
如果你需要大屏的话,需要用RGB接口的,这种屏也比较好开发一些

网友P:
开发方便的话,可以用SPI接口的彩屏,容易一些

网友Q:
显示中文英文数字就是字库的事儿,其他的话彩屏看你擅长什么,就选择那个就好了

网友R:
可以考虑SPI的小屏,好看好驱动而且效果也好

网友S:
用串口屏就行,现在还不是很贵

网友T:
这个需要的成本是多少呢?如果不差成本考虑串口屏,差成本就SPI小屏

网友U:
SPI屏吧,好用的很,而且驱动代码都有人写完了,自己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V:
推荐使用SPI屏幕,我正在使用的,ST7899这个驱动的屏

网友W:
你可以看看某宝,上面彩屏挺多的,可以试试

网友X:
比较倾向于串口屏

网友Y:
淘宝上有很多那种 协议都定好了的

网友Z:
推荐用串口屏

网友AA:
有拿过来就可以用的

网友AB:
楼主有没有价格预算

网友AC:
不用开发周期 直接买现成的就行 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