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求助:关于AT32F403VG 定时器触发ADC,然后DMA中断进不去问题

楼主(2021-12-18):
问题已解决,是里面有个参数不对,官方的Demo里面只能进入1次

网友A:
是指dma 模式该由narmal模式换成cycle模式吗?

网友B:
老库的代码是写的TMR循环触发,DMA累计传输满32笔数据后就关闭TMR。
如果期望每次触发都要产生DMA完成中断的话,就需要将DMA的counter改成你ADC的规则通道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