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可燃探测器为什么不接入火灾报警系统?

楼主(2021-12-18):
可燃气体探测器是对单一或多种可燃气体浓度响应的,实现区域安全监视中的一种预防性报警器。一般同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火灾声警报器共同组建成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
那能否跳过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直接实现可燃气体探测器和火灾报警系统直接接入呢?

根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对可燃气体报警的相关规定:
8.1.1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属于火灾预警系统,应独立组成。
8.1.2可燃气体探测器应接入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不应接入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探测器回路。

可燃气体探测器不可以接消防报警主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1、可燃气体探测器报警信号与常规探测器报警信号的含义不同;
1)保护区域特定可燃气体的浓度超过设定阈值;
2)是一个预警信号,报警不一定是着火。
2、可燃气体探测器的工作电流较大,一般需要几十个毫安,而感温、感烟探测器的工作电流为3mA左右。如将可燃气体探测器都接在总线上,电流很大超出控制器的处理能力,误报率高。
3、可燃气体探测器一般半年需要重新标定,此期间影响系统工作。
4、可燃气体探测器的工作寿命与常规火灾探测器不同,一般3~4年就需要更换。到寿命后对同一总线配接的火灾探测器的正常工作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那可燃气体探测器的设置要求有哪些呢?
1、探测气体密度小于空气密度的可燃气体探测器应设置在被保护空间的顶部,探测气体
密度大于空气密度的可燃气体探测器应设置在被保护空间的下部,探测气体密度与空气密度相当时,可燃气体探测器可设置在被保护空间的中间部位或顶部。
2、可燃气体探测器宜设置在可能产生可燃气体部位附近,越靠近可能产生可燃气体泄漏的部位,则探测器的灵敏度越高。
3、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的探护半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GB50493的有关规定。可燃气体探测器的保护半径不宜过大,否则由于泄漏可燃气体扩散的不规律性,可能会降低探测器的灵敏度。
4、线型可燃气体探测器主要用于大空间开放环境泄漏可燃气体的探测,为保证探测器的探测灵敏度,探测区域长度不宜大于60m。
虽然可燃气体探测器不能直接接入火灾报警系统,但可燃气体探测器可以直接或间接通过气体主机控制器将报警信号转成联动触发信号,连锁相应的关断阀、排烟风机等。
SK-600-EX-F在线式可燃气体探测器由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变送器和可燃气体传感器组成,对各监测点进行监测控制,可燃气体探测器安装于气体最易泄露的地点。可燃气体探测器将传感器检测到的可燃气体浓度转换成电信号,通过线缆传输到可燃气体变送器,气体浓度越高,电信号越强,当气体浓度达到或超过报警控制器设置的报警点时,气体检测报警控制器发出报警信号,并可启动电磁阀、排气扇等外联设备,自动排除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