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 新库printf 测试问题

楼主(2021-12-18):
使用AT32F403新库测试printf例程出现问题,直接下载到芯片中,则不能正常运行,好像处于死机状态。而通过仿真调试状态,则可以正常运行。使用的是keil 5.33版编译。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官方是否进行过测试,那位高手给解释一下,什么嘛情况

网友A:
直接用bsp 里usart printf demo正常吗?

楼主:
就是直接用BSP的例程,也不正常,效果一样的

网友B:
可以尝试勾选Use_MicroLIB试试
或者试试BSP其他外设路径的demo看看,比如ADC里面的

网友A:
官方都是发布前都是测试过的,请问具体具体是bsp 里哪个demo?

网友C:
是最新的bsp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