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ping测试情况

楼主(2021-12-18):
GD32官方开发板GD32307C,Raw_tcpudp(FreeRTOS_tcpudp未测通)例程,ping test测试有丢包现象,大概百万分之一(demo默认关闭了硬件校验)。不知道是否正常?
之前在GD32F407上排查是只要开启 IP frame checksum function,并丢弃错误帧,就存在丢包ping问题,如果关闭校验,不丢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麻烦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丢包原因。

2021.12.30更新
新采购了原厂GD32450Z开发板,用原厂GD32450Z_EVAL_GD32F4xx_Firmware_Library_Routine_200M下的demo运行。
(1)关闭硬件校验ping结果如下:运行8小时40分钟,丢包率约百万分之一。
(2)开启硬件校验ping,运行2小时12分,丢包率万分之0.67。

楼主:
自己顶一下,官方技术支持能帮分析下吗?

网友A:
这么低的概率丢包,一般是硬件性能问题,但开启IP帧校验和检查,才会丢包,又不像是硬件问题,
若硬件性能问题,则CRC32检查一定有问题,那就检查一下接收描述符中的CRC错误标志,如果存在CRC错误,则说明是硬件性能问题

备注:CRC32错误可能会导致MCU的MAC丢包,这要看如何配置MAC,如果MAC配置成CRC错误不丢包,那么包会由DMA通过接收描述符传输给
MCU,但MAC会设置接收描述符中的CRC错误标志,并且MAC会继续处理,若设置了IP帧校验和检查,则检查IP帧校验和(包括IP头检验和/或UDP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低的概率丢包,一般是硬件性能问题,但开启IP帧校验和检查,才会丢包,又不像是硬件问题,
若硬件性能 ...

如果MAC配置为CRC 检验错误仍旧接收数据,确实不会出现丢包现象,无论是ping 还是UDP 都不丢包,而且用UDP 测试过接收的数据(和检验),没有丢包和出错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MAC配置为CRC 检验错误仍旧接收数据,确实不会出现丢包现象,无论是ping 还是UDP 都不丢包,而且用UD ...

难道错误整好发生在FCS字段中?
按照规范ping属于ICMP报文,ICMP协议自带校验和, 发生校验错误ICMP也会丢包, UDP也自带校验和,而且是伪报头+数据段校验,若存在校验和错误,也会丢包.
若开启CRC32错误不丢包,而ICMP和UDP都不丢包, 而MAC也报告的CRC错误, 那说明错误也只能是发生在FCS字段中了, 但这种错误的概率太低了, 不过符合你描述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错误整好发生在FCS字段中?
按照规范ping属于ICMP报文,ICMP协议自带校验和, 发生校验错误ICMP也会丢 ...

最近我在450开发板上再测试一下看看结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近我在450开发板上再测试一下看看结果怎么样。

原厂GD32450Z开发板上,打开硬件校验丢包还是挺多的,之前307开发板demo默认是关闭硬件校验的。

楼主:
为什么还不审核?

网友B:
有时候能ping成功 但是现实连接不上啊

网友C:
连接的稳定不稳定呀

网友D:
是什么情况导致连接不稳定的呢

网友E:
开启校验丢包,是不是因为CPU主频太低,导致耗时太长了

网友F:
难道是处理不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厂GD32450Z开发板上,打开硬件校验丢包还是挺多的,之前307开发板demo默认是关闭硬件校验的。 ...

您说的丢包率包含超时的包? 超时和丢失是两个问题吧? 丢了是确实丢了(可能发生任一错误), 但超时不一定丢包,仅仅是包在测试软件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回来而已, 找个可以一问一答的测试工具, 看看是否丢包, 最好有延时统计, 这样可以确定是您现在的测试软件的问题还是确实丢包了

网友G:
没什么经验,帮顶一下。

楼主(2022-04-13):
引用 网友C:
连接的稳定不稳定呀

连接还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