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秒懂单片机晶振电路原理

楼主(2021-12-18):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单片机系统必须要时钟脉冲的,他的作用就像心跳或者钟表的滴答。时钟脉冲由内部RC振荡电路(有的单片机内没有)产生或外部晶振电路产生。内部RC振荡电路在此不过多阐述。下面我们来说下外部晶振电路。
    外部晶振电路如图所示。除了晶振外还有两个电容。这两个电容一般容值比较小,约十几二十几皮法,有起振作用,一般称之为匹配电容或谐振电容。不同芯片、不同晶振组合场合,根据谐振负载,需要选择合适的的电容才能满足晶振的起振要求,单片机才能正常运行。选择合适的匹配电容有个公式,如下:

CL = C1*C2 / (C1+C2) + CS

CL为晶振的负载电容值,通过查询晶振的数据手册可以获得,CS为电路板的寄生电容,我们一般取 3~5pF,取C1 = C2,那么公式可以简化成如下:

CL = C1 / 2 + CS

晶振电路

晶振电路

网友A:
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网友A:
周一的上午就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一的上午就学到了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谢谢,温习了一下

网友C(2022-03-05):
在电气上它可以等效成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并联再串联一个电容的二端网络

网友D:
在电路模块中提供频率脉冲信号源,在信号源传输的过程中晶振在电路配合下发出指令

网友E:
晶振的作用是为系统提供基本的时钟信号。

网友F:
晶振,就是二氧化硅晶体切片,等效于一个R、L、C串并联电路,与单片机内部的反相电路连接在一起,就很容易形成正反馈而起振。

网友G:
石英晶体本身具有压电效应

网友H:
在电路模块中提供频率脉冲信号源

网友I:
通过一定的外接电路来,可以生成频率和峰值稳定的正弦波。

网友J:
对于晶振的工作原理有点不懂

网友:
如果给他通电,他就会产生机械振荡,反之,如果给他机械力,他又会产生电

网友K:
晶振是种控制频率元件

网友L:
在单片机系统里晶振的作用非常大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M:
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