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072PTAT 的PA11、PA12脚我程序想当用作普通IO用

楼主(2021-12-19):
HC, IO, pi, GPIO, gp, tc

HC32L072PTAT 的PA11、PA12脚我程序想当用作普通IO用,但输入和输出都 没反应。程序与一般IO有不同?输出: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 端口上下拉配置->下拉
    stcGpioCfg.enPu = GpioPuDisable;
    stcGpioCfg.enPd = GpioPdDisable;

    Gpio_ClrIO(EVB_LEDR_PORT, EVB_LEDR_PIN);

    ///< GPIO IO LED端口初始化
    Gpio_Init(EVB_LEDR_PORT, EVB_LEDR_PIN, &stcGpioCfg);

没反应

输入
    stc_gpio_cfg_t stcGpioCfg;

    ///< 打开GPIO外设时钟门控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 端口方向配置->输入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In;
    ///< 端口驱动能力配置->高驱动能力
    stcGpioCfg.enDrv = GpioDrvL;
    ///< 端口上下拉配置->无
    stcGpioCfg.enPu = GpioPuEnable;
    stcGpioCfg.enPd = GpioPdDisable;
    ///< 端口开漏输出配置->开漏输出关闭
    stcGpioCfg.enOD = GpioOdDisable;
    ///< 端口输入/输出值寄存器总线控制模式配置->AHB
    stcGpioCfg.enCtrlMode = GpioAHB;
    ///< GPIO IO USER KEY初始化
    Gpio_Init(EVB_KEY1_PORT, EVB_KEY1_PIN, &stcGpioCfg);

没反应

网友A:
L9072PATA的PA11和PA12没有引出来

网友B:
问题不大吧?咋了

楼主:
硬件没有问题的,是脚不能用。

楼主:
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两个脚 不一样

网友C:
数据手册写的很明白啊,L072这两个脚只有usb的DP和DM功能,没有IO口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手册写的很明白啊,L072这两个脚只有usb的DP和DM功能,没有IO口功能

能标一下吗,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
我改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