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低端BUCK限流问题

楼主(2021-12-19):
在调试低端限流时,低端MOS控制占空比给电池充电,发现不能线性控制电流充电;实际上当MOS关闭,电感没有提供一个续流的电压,请教各位高手,谁知问题出现在哪?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请问你是用那个软件做仿真的

网友B:
线性的先决条件是电路中的续流电感处于连续导通状态。

你用的电感电感量太小了。

网友C:
电感没有提供一个续流的电压?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电感没有储能?

楼主:
这个用saber仿真的,电感大小用高端控制buck,输入28.5V输出20V,10A;我想现在做个10A电池充电,转换低端控制限流。没有实现续流,也找不到原因,请各位专家解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用那个软件做仿真的

saber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