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1-12-19):
今天在维修一台逆变式电焊机时,遇到一个元件不知是什么类型的,请各位坛友赐教一下,谢谢。

@hobbye501 :老T叔已经给出具体答案了,同样谢谢坛友。
看样子像空气放电管

网友A:
从外形看,首先想到是氖泡,但氖泡都是一头引线,没有两边引线的,再看pcb丝印标号是DSA1,这是二极管标号,应该朝玻璃二极管方向考虑.检波2AP9是玻璃二极管,但这儿不适用,于是乎想起玻璃放电管,.......百度图片搜"玻璃放电管",果真有这鬼东西. 哈哈,本案告破,收队.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谢谢前辈指教!

网友B:
就是二极管的一种。。。空气放电管那种的 ES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二极管的一种。。。空气放电管那种的 ESD的

这种元件和压敏电阻有何区别?可以用压敏电阻替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元件和压敏电阻有何区别?可以用压敏电阻替代吗?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