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STM有低成本AC220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方案吗?

楼主(2021-12-20):
请问STM有低成本AC220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方案吗?

网友A(2022-07-30):
应该有专门的三相变频方案吧

网友B:
这种你可以问问ST的技术支持或者代理商看看

网友C:
方案,你可以找专门做方案的公司吧

网友D:
没用过ST驱动三相变频设备,不知道在哪儿好找方案嘞

网友E:
低成本估计是可以有的吧

网友F:
你找市面上的方案吧,ST做的方案都是堆料很强大的

网友G:
你去找找看吧,我觉得应该

网友H:
ST做驱动还是不强项的,这方面你得找电机厂家这块

网友I:
不知道,你可以问问代理商,看看能不能给你一些参考

网友J:
正常是没有的,因为ST的驱动电机方面的代码不是很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