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7换成GD32F450之后有源晶振无法使用

楼主(2021-12-20):
之前是使用STM32F427配合外部8MHz有源晶振使用的,后来使用GD32F450芯片替换之后一直出现HXTAL振荡器未稳定的状态,之后我使用了内部晶振去初始化没问题,然后就打算先用内部晶振测试一下其他的功能

楼主:
问题找到了,并不是什么代码没改造成的,硬件工程师检查出来发现是因为外部有源晶振和3.3V电源短路,然后更改了一下。现在能使用了,我们板卡从STM32F427更换为GD32F450,代码是使用ST标准库,现在一行代码也没改,也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A:
给你点信心, 我们的板子是GD32F450+外部25MHz晶振, MCU频率200MHz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这个gd32除了在.c文件中修改宏定义,还需要在一个.h文件中修改一下。楼主应该是没有修改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gd32除了在.c文件中修改宏定义,还需要在一个.h文件中修改一下。楼主应该是没有修改完全。 ...

请问一下,是哪个.h,能发一下文件全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