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SB外壳 接地 RC参数选择问题

楼主(2021-12-20):
现在外面很多USB的外壳 都是通过 RC 来连接直流地,我看同行用的都是0805的 贴片电容 容量用的 0.01uF  耐压 大家一般选择多大的

网友A:
这个取决于你要过多高的静电等级:最简单的估算,静电测试等效为150p的电容里面的电荷 全部装移到0.01uf的电容里面, 16KV 衰减100倍,电容你的选160V的。 实际上。 模型更负砸。 还有耦合的空间电容。静电枪的2M走线电感。 静电枪自己的150P 以及,忽略电阻。 这么多构成一个环路,来流动电荷。电容里面的电压远低于160V。 选常用的耐压值即可。那么大个头 那么小容量 耐压都很高的 。起码50V有, 额定50 击穿电压最低75V。 足够了。

网友A:
不过你的放电电阻要选好。要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吧电容里面的电放掉,不然连续几次放电电容倍冲的足够高还是会被击穿的,一般的测试都是1秒一次。单真实的情况可能有瞬间连续几次放电。

楼主:
好的  50V 耐压应该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