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HT328(30W立体声/80W单声道D类功放IC)

楼主(2021-12-20):
特点

・输出功率(BTL模式)

2×20W (VDD=14.5V, RL=4Ω, THD+N=1%)

2×30W (VDD=24V, RL=8Ω, THD+N=1%)

2×40W (VDD=24V, RL=8Ω, THD+N=10%)

・输出功率(PBTL模式)

50W (VDD=22V, RL=4Ω, THD+N=1%)

60W (VDD=24V, RL=4Ω, THD+N=1%)

80W (VDD=24V, RL=4Ω, THD+N=10%)

・单电源系统,4.5V-24V宽电压输入范围

・超过90%效率,无需散热器

・可选输出模式:BD和Hybrid

・扩频功能,免电感滤波

・模拟差分/单端输入,输出模式立体声/单声道可选

・可选增益:32dB/17.6dB

・保护功能:过压/过流/过热/欠压异常,直流检测 和短路保护

・无铅无卤封装,TSSOP28-PP

网友A(2022-05-05):
我想请教一下,24V供电时芯片的温度空载都能达到80多度。有什么方法改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