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90 时钟问题

楼主(2021-12-20):
我们用690的内部4M时钟,发现误差很大,大于10%,怀疑是时钟校准字有问题,用哪种方式可以读出校准字呢,地址是0x2008是吧!

网友:
690是出厂校准的,没放在Flash里面,没法改

楼主(点评):
我是希望读出来

网友A:
这个误差有点夸张了吧

网友B:
是不是芯片个体的现象啊

网友C:
感觉微芯的芯片不能这样不靠谱吧

网友D:
单片校准的话 应该出厂的时候都是合格的啊

网友E:
这个百分比如何测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误差有点夸张了吧

是的,应该是内部校准字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芯片个体的现象啊

初步认为烧写过程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百分比如何测定的呢

配置内部4M时钟带时钟输出,测试clkout输出频率,和理论频率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