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有没有针对寄存器版本的头文件提供

楼主(2021-12-20):
个人习惯还是喜欢直接配置寄存器,用外设库很不习惯

网友A:
at32f4xx.h就是啊。操作方式 直接参考外设库的底层写法即可。 比如 TMR1->CNT  ....

楼主:
421的头文件里没有外设定义,在最后引入了conf.h
在这个文件里面有根据需要引入了用到的外设,这些外设除了头定义,还包含了外设驱动的定义
这样编译的时候一堆的头文件
有没有整合成一个文件的呢

网友A:
该议题就在本主题讨论,请不要重复发新帖。

其实你可以直接在AT32 BSP里直接访问寄存器,无需删除不使用的外设驱动文件。
那些库函数你不使用的话,编译器是不会编译的,不会占用欧冠额外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