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xx 程序无法执行到main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2-20):
从官网上下载了stm32l1xx标准库,替换了以前低版本的标准库后,发现程序跑不起来了。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程序调试到到 BX R0 后就不执行了,全速运行模式也是无法运行起来,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像类似问题 多检查电源、时钟配置。

此时一般是在频繁复位。

网友B:
可能是时钟配置和实际电路板的配置不一样导致

网友C:
建议重点检查下你的供电这块

网友D:
启动文件也可能有区别

网友E:
一开始就应该在main里边执行啊

网友F:
跟地址不一样有关系吗

网友G:
一定是卡在什么位置了 通过这个位置可以判定一下

网友H:
DCDC的功率是多少啊

网友I:
原来版本的时候就可以跑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