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F405替代STM32F103,程序跑不起来。

楼主(2021-12-20):
因为项目需要,使用F405代替F103,因为引脚一样,所以就选了这款,但是烧了程序,烧完可以跑起来,这时候是通过串口烧录,并且串口提供的是5V供电。开机的时候就开不了机,并且DCDC低压拉低到1.8V,很奇怪,开始以为DCDC有问题,把DCDC后面断开,DCDC能正常输出。求教大神指教,

网友A:
建议用仿真器跑一下

网友B:
F405是M4内核,F103是M3内核,需要不同的内核固件库

网友C:
你电源方面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D:
这个是两个不同系列的产品,需要不同的内核固件库

网友E:
肯定不能直接替换的,需要换对应的寄存器,要不然肯定有一些地方不兼容

网友F:
F405芯片上有VCAP脚,而F1系列没有,VCAP脚要专门处理。

网友G:
感觉这俩程序都不能兼容吧

网友H:
你的自己移植一下代码,直接烧录肯定不行的

网友I:
F4的话好像有个特殊引脚,得加电容,你得注意哈

网友J:
没用过F4,不好说,不过直接烧程序估计不太行

网友K:
你可以用jlink烧录和仿真啊,调试看看

网友L:
串口5V的话,MCU能受了么

网友M:
我觉得最好做个电平转换,串个电阻也可以啊

网友N:
你这操作好像不太正常,用F1的程序直接灌入到F4能直接运行

网友O:
估计是烧坏了吧,DCDC都拉到1.8V了

网友P:
你这电路好像就有问题,F4和F1电源部分是不一样的

网友Q:
这个引脚需要做什么样的处理呢

网友R:
是不是功耗太大了啊

网友S:
硬件连接有问题的

网友T:
硬件接法是不太一样的

网友U:
连内核都是不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