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脉冲闪屏,共模电感没效果,加磁环才有效果

楼主(2021-12-20):
有个产品,群脉冲测试1KV闪屏,供电使用的是12V的电源适配器,整机只有一块主板,电源输出直接接到板子上。板子上的共模电感电路没效果,需要在电源适配器的输出DC线上加磁环才有效果,而且要绕几圈。
板上的共模电感电路如图所示,为啥没有一点效果呢?  另外受空间位置限制,电感量不能再大了

楼主:
图中用的TVS实际为15A

网友A:
磁芯如果太小,会磁饱和。也就没用了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感前后的走线靠太近了,耦合过去了

楼主:
在电源线绕磁环有效,但怎样做到电路里面呢?

网友C(2022-04-13):
解决了没有 实际上换个好点的适配器就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没有 实际上换个好点的适配器就行的

正解

网友E(2022-11-23):
共模电感下面没有铺地吧

网友F:
Tvs一般选双向的

网友F:
加磁环效果比较好